怎样烧写程序到片外的nor flash???

楼主(2009-08-20):
怎样烧写程序到片外的nor flash???
大侠好: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ZC,用IAR EWARM做开发。
我用 ICP 烧写程序到片内的的nor flash 很方便,但是我现在想把程序烧写到片外
nor flash ,我没有编程器,要用什么方法烧写呢???
网友说可以自己写个 ICP 或者 IAP 的程序,但是不会写,大侠能告诉我怎么写吗??或者有写好的可以发到我的邮箱:zfm850906@126.com
谢谢了
FLASH
编程
程序
开发

网友A:
用这个Windows 平台工具\H-JTAG

网友B:
就是自己写个bootloader,通过串口、USB或网口下载编译连接出来的程序文件到外部flash

网友C:
我刚好用到。用的jtag调试器加载uboot到内存运行,然后通过uboot实现将要写的数据写到nor flash里面。
我刚实现了识别nor flash,还没来得及写呢。
可以看看:
http://linux.chinaunix.net/bbs/viewthread.php?tid=1131434
此处,要自己先实现nor flash的驱动的。不过可以参考uboot里面的代码的。

网友D:
nor型flashrom很简单
而且指令大都相同
主要是要考虑好延时问题,就是flashrom烧写速度
随便找一个flashrom datasheet上就有详细的时序图

网友E:
弄个bootloader,然后实现Flash的驱动就可以,主要看datasheet提供的时序图

网友F(2009-10-20):
用此型号专门的usbbootloader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