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ARM9好还是ARM11好?

楼主:
请教前辈:我想学嵌入式,是不是有必要买一块开发板?哪个开发板便宜又适合学习?

网友:
嵌入式分偏硬件和偏软件,如果是硬件,开发板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是偏软件,完全可以不用开发板的.

网友:
学习的话都差不多,找资料多的。

网友:
学习都一样。要是我就买资料全的,还便宜的。

网友:
产品级ARM11开发板OK6410_产品介绍

  该产品基于三星ARM11处理器S3C6410,性能强劲、功能完备、核心板+底板结构,全面通过高低温测试以及强电磁环境考验,完全满足产品级应用,适用于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工业控制、车载导航、多媒体终端、POS机、行业PDA等领域。

  最新价格:860元(低功率、高性能的产品级ARM11开发板!)

产品简介

  飞凌OK6410开发板采用“核心板+底板”结构,板对板之间选用高质量进口连接器,坚固耐用,镀金工艺可保证其常年运行不氧化。为保证用户自行设计的产品品质,采用6410核心板的用户可以免费得到四组底板插座。核心板尺寸仅5cm×6cm(业内最小),引出脚多达320个,带有CVBS输出(内部有16Mbit独立视频缓存)。软件支持Linux、WinCE、Android、uC/OS-II(独家提供)等主流操作系统。该产品在-20℃到80℃范围的高低温交替测试中运行良好,并通过脉冲群及浪涌干扰测试。

备注:

  1、S3C6410是一款低功耗、高性价比的RSIC处理器,可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和通用处理等领域。
  2、S3C6410为2.5G和3G通信服务提供了优化的硬件性能,内置强大的硬件加速器:包括运动视频处理、音频处理、2D加速、显示处理和缩放等。
  3、S3C6410集成了一个MFC(Multi-Format video Codec)支持MPEG4 / H.263 / H.264编解码和VC1的解码,能够提供实时的视频会议以及NTSC和PAL制式的CVBS输出。
  4、S3C6410处理器内置一个采用先进技术的3D加速器,支持OpenGL ES 1.1 / 2.0和D3DM API,能实现4M triangles/s的3D加速。
  5、S3C6410包含了优化的外部存储器接口,该接口能满足在高端通信服务中的数据带宽要求。

产品特色

  1、核心板尺寸仅5cm×6cm,现为业内最小。
  2、核心板引出脚多达320个,完全满足用户的各种扩展需求。
  3、提供了8×8矩阵键盘的扩展接口。
  4、板对板之间选用高质量进口连接器,坚固耐用。
  5、系统以533MHz主频稳定工作,DDR时钟频率为266MHz。
  6、软件支持Linux、WinCE、Android、uC/OSII(独家提供)等主流操作系统。
  7、软件驱动齐全,提供包括红外、温度传感器驱动在内的各种驱动源码。
  8、在-20℃到80℃范围的高低温交替测试中运行良好,并通过脉冲群以及浪涌干扰测试。

应用领域

  适用于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工业控制、车载导航、多媒体终端、POS机、行业PDA等领域。

产品级ARM11开发板OK6410_硬件资源

核心板——仅5cm×6cm(业内最小)

飞凌6410核心板资源

CPU        Samsung        S3C6410处理器,ARM1176JZF-S内核,主频533MHz/667MHz
内存        128MB DDR内存
Flash        256MB NAND Flash
时钟        12MHz、48MHz、27MHz、32.768KHz时钟源
电压        DC 3.3V和5V
接口        采用进口高质量板对板接插件,确保长期运行可靠性

    核心板+底板的结构设计极大提高了开发板的性能。PCB布线间距越大,抗干扰能力越强。对于我们的工程师而言,这种概念显得过于简单。在拥有10多年工业级板卡设计经验的飞凌,重要的是性能尺寸比:减小核心板尺寸可以提高灵活性。提高抗干扰能力则意味着出色的稳定性。因此,飞凌在增强CPU主频的同时,将核心板大小控制在5cm*6cm。使得开发板在667MHz主频上仍可稳定工作。

   CPU、SDRAM和FLASH,这些都是系统运行的重要组成。OK6410采用Samsung S3C6410处理器、128M字节DDR内存和256M字节NAND Flash。从功能角度来看,小容量的NORFLASH似乎有些多余。因此,工程师毅然取消了NORFLASH设计,从而降低了核心板价格,在后续开发中,将为您节省大量的成本。

   OK6410标配100M网口 (DM9000AE),具有连接和传输的指示灯。这种力求简洁稳定的风格,明确体现了对经典网络接口设计的传承。

   USB采用HOST和Slave两种接口模式。1个USB HOST支持USB1.1协议,可插鼠标、U盘等;1个USB Slave支持USB2.0协议,使用mini-USB插座,可与PC连接。这不仅显著提高了传输能力,而且CPU在总线的数据处理上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开发板上配备了串口扩展板,共4个串口,包括1个五线RS 232电平串口(DB9母座)和3个三线TTL电平串口。为需要多个串口的客户提供了接口保证。探索新的设计方向同时也意味着回顾过去。

   1个无线网卡接口。WIFI以其覆盖范围广、传输速度快、使用便捷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OK6410自带wifi接口,为数据传输和信息交互提供了更大空间。

   OK6410配备了18B20温度采集模块和红外接收器,使得OK6410更加与众不同。独有的硬件接口创造了更大的使用空间。装备这两个模块后,让您轻松掌握总线与CPU之间通信、复杂信号编解码以及典型的驱动程序编写的方法。其设计恰到好处,堪称完美。尽管OK6410的外观简单,但其卓越性能却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性能出色的SD卡座,增强了数据的存储量并可以实现SD Memory和SDIO功能。结合大容量SD卡及接口后置的结构,为您的学习和产品开发提供更大的使用空间。

   3个3.5mm标准立体声音频插座。其中包括1个音频输出插座,可与耳机连接;1个话筒输入插座;1个线路输入插座流畅的传输。音频操作可以很轻松的完成,同时能够让使用者享受到更快的声音录入与更佳的音响效果。

   OK6410拥有1路复合视频广播信号CVBS输出接口,可直接将开发板与电视相连,播放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体文件。

   1个CMOS摄像头接口,支持ITU-RBT601/656 8位模式,使用10*2插针连接器,提供一种交互式非线性连接。可支持130万、300万、500万等多种分辨率摄像头高速采集。

   8位拨码开关,使开发板边缘更加紧凑、充实。这个美观的设计细节能够带来实际的效果:轻松设置系统启动方式,可以自由选择NandFLASH启动或SD卡启动。

   提供强大的内部实时钟管理方案,并特别备有锂电池插座,完全解除断电后系统时间丢失的后顾之忧。

   1个使用10*2插针连接器的JTAG接口,可用于芯片内部测试和在线编程。

   4个LED和1个蜂鸣器可以作为开发中测试的一部分,对于初学者朋友而言也是学习的最佳起点。

   开发板提供丰富的外围扩展接口,包括:3个10×2插针扩展口(1路GND、1路DA、8路AD、10路IO、1路SPI)。一个用来扩展8×8矩阵键盘,另一个可连接3个TTL电平的串口和6路IO接口。

   此外,我们还决定采用40pin软排线触摸屏和8个底板通孔的设计,即可固定3.5\4.3\5.6寸不同型号液晶屏。这一基本理念可以将开发板搭配多种液晶屏使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边缘四个通孔设计,令开发板与5.6寸液晶屏1:1完美匹配。

软件资源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bootloader

u-1.1.6 支持USB2.0高速下载,u-boot源码完全开放

内核版本        Linux 2.6.28(完全开源)
文件系统

提供cramfs和yaffs2两种格式的文件系统

驱动支持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串口驱动(Serial device driver)
485驱动
SD卡驱动
Nand Flash驱动
网卡驱动
音频驱动
USB Host驱动
显示(LCD/VGA/TV)驱动
触摸屏驱动
CMOS摄像头驱动
CAN总线驱动
USB摄像头驱动
温度传感器驱动
网络协议及网络应用程序

完整的TCP/IP协议
Telnet服务器
Telnet远程登录
FTP服务器
Web Server
图形界面

QTOPIA 2.2.0 支持文件浏览器、mediaplay播放器、IE浏览器等功能

USB设备支持

优盘、移动硬盘、USB鼠标、键盘、USB HUB等
LCD显示

支持320×240、480x272、640×480、800×600、1024×768等分辨率

VGA/TV显示

最新VGA/TV解决方案,不同于FPGA方式,实用成本低,带有2M缓存,最高支持800x800分辨率,无任何闪烁

常用命令

cat,chmod,discard,echo,flashfsd,flashwrite, free,genhtml,hostname,init,kill,loader,ls,mkdir,mount,ps,reboot,rm, smanaged,sysconf, yes,insmod,lsmod,rmmod

编译工具

交叉编译环境链:4.2.2-eabi

其他

提供详细的用户手册,应用及驱动开发教程不断更新。

WINCE操作系统:
bootlaoder        EBOOT 支持USB2.0高速下载
CE版本

WinCE 6.0 R3 (开放BSP 源代码)

驱动支持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串口驱动(支持三串口)
SD卡驱动,支持热插拔,最高支持32G
Nand Flash驱动
以太网卡驱动
音频驱动
实时时钟驱动 (掉电后可保存时间)
USB Host驱动
USB OTG驱动
液晶(LCD)驱动
触摸屏驱动 (四线电阻式,支持从3.5至10.4英寸LCD型号)
VGA驱动
TV驱动
CMOS摄像头驱动
LCD显示

支持320×240、640×480、800×600、1024×768等分辨率

VGA/TV显示

首家采用最新VGA/TV实用解决方案,不同于FPGA方式,实用且成本低,支持800×600分辨率以上,无任何闪烁

USB设备支持

优盘、USB鼠标、USB键盘、USB HUB、USB蓝牙适配器
USB无线网卡

其他

支持MediaPlayer播放器、IE浏览器等。
支持注册表保存功能
支持USB同步功能
支持MFC、.NET2.0
支持3D加速
支持视频硬件解压

Android-2.01操作系统(首家推出!当前最高版本):

bootloader

采用U-BOOT,开放源代码

内核版本        linux-2.6.29
驱动支持

DM9000、RTC、触摸屏、LCD、SD卡、按键等(开源)

应用程序

网络浏览器、音视频播放器、图片查看器、文档编辑等

性能测试

  OK6410开发板通过了强电磁干扰、强粉尘、高低温、高湿度等严酷工业环境测试,连续工作无异常。

服务与支持

飞凌秉承一贯“以技术为中心,与客户共成长”的理念,用心服务,致力于打造专业的质量与技术服务体系。

飞凌官方网址:www.witech.com.cn

客户可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上午九时~下午五时)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销售咨询:         0312-3113161    0312-3102650-819    0312-3102650-808
技术咨询:        0312-3119192
技术支持:        400-699-6866(免长途费)
OEM咨询:        0312-3102650-800    13722976135
北京分部:        010-5971373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10街辉煌国际大厦D座2108)
总部传真:        0312-3102651
电子邮件:        service@witech.com.cn    sales@witech.com.cn

网友:
偏软件是什么方向?
我也来学习....
顶一下~

网友:
工控领域ARM9+嵌入式Linux现在比较的主流,不过高端领域ARM11应用也很广泛

网友:
感觉都行,学好ARM9再过渡到ARM10E也不是件费劲的事

网友:
硬件出身的话  还是学ARM7吧

网友:
直接学A8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