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单片机驱动电磁阀
junweisteven
junweisteven

网友A(2010-04-05):
单片机驱动电磁阀
在单片机的一段要加上上拉电阻,然后和这个图组合就能够驱动起来300mA的电磁阀了(功率是3.5w,电压12V)
我c:/51驱动300mA电磁阀.bmp
我不知道怎么上图,有知道的给我说下,我上图!
电磁阀
我不知道

网友B:
找个相册把图传过去,然后就可以贴了.
不想弄相册的话,传到tu.6.cn也可以

网友C:
先保存成GIF图像,再传到你个人相册里面,然后在帖子里面插入图像.

网友D:
搂住 在eeworld 上搜索下,就会知道 怎么贴图啦。

网友E:
另外300mA的电磁阀的驱动,采用单片机的IO 不行。
一定得加 相关驱动的。
当然也可以间接 控制电磁阀的电源,实现电磁阀的开关。

网友F: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