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于键盘扫描的问题

楼主:
想做一个单片机打地鼠小游戏,4*4键盘,4*4灯,灯一亮按对应的按键,按对的话发出响声,按错没有声音,成功10次之后播放音乐。但是程序写成这样之后,发现不论按不按按键...他都自己亮10次灯,每次都有成功的声音~最后播放音乐~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手指点....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ED P1

#define SYSTEM_OSC   11059200//定义晶振频率
#define SOUND_SPACE  4/5      //定义普通音符演奏的长度分率,//每4分音符间隔
sbit    BeepIO    =  P3^6;  //定义输出管脚

unsigned int  code FreTab[12]  = { 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 //原始频率表
unsigned char code SignTab[7]  = { 0,2,4,5,7,9,11 };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unsigned char code LengthTab[7]= { 1,2,4,8,16,32,64 };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0,Sound_Temp_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1,Sound_Temp_TL1; //音长定时器初值暂存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wo[];

void InitialSound(void)
{
BeepIO = 1;
Sound_Temp_TH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10ms的初装值)
Sound_Temp_TL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MOD  |= 0x11;
ET0    = 1;
ET1    = 0;
TR0    = 0;
TR1    = 0;
EA     = 1;
}

void BeepTimer0(void) interrupt 1 //音符发生中断
{
BeepIO = !BeepIO;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void delay(int k)
{
        int i,j;
        for(i=0;i
        {
                for(j=0;j<30000;j++)
                {

                }
        }
}

void Play(unsigned char *Sound,unsigned char Signature,unsigned Octachord,unsigned int Speed)
{
unsigned int NewFreTab[12];  //新的频率表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Point,LDiv,LDiv0,LDiv1,LDiv2,LDiv4,CurrentFre,Temp_T,SoundLength;
unsigned char Tone,Length,SL,SH,SM,SLen,XG,FD;
for(i=0;i<12;i++)     // 根据调号及升降八度来生成新的频率表
{
  j = i + Signature;
  if(j > 11)
  {
   j = j-12;
   NewFreTab[i] = FreTab[j]*2;
  }
  else
   NewFreTab[i] = FreTab[j];

  if(Octachord == 1)
   NewFreTab[i]>>=2;
  else if(Octachord == 3)
   NewFreTab[i]<<=2;
}

SoundLength = 0;
while(Sound[SoundLength] != 0x00) //计算歌曲长度
{
  SoundLength+=2;
}

Point = 0;
Tone   = Sound[Point];
Length = Sound[Point+1];    // 读出第一个音符和它时时值

LDiv0 = 12000/Speed;    // 算出1分音符的长度(几个10ms)
LDiv4 = LDiv0/4;      // 算出4分音符的长度
LDiv4 = LDiv4-LDiv4*SOUND_SPACE;  // 普通音最长间隔标准
TR0   = 0;
TR1   = 1;
while(Point < SoundLength)
{
  SL=Tone%10;         //计算出音符
  SM=Tone/10%10;         //计算出高低音
  SH=Tone/100;         //计算出是否升半
  CurrentFre = NewFreTab[SignTab[SL-1]+SH];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if(SL!=0)
  {
   if (SM==1) CurrentFre >>= 2;   //低音
   if (SM==3) CurrentFre <<= 2;   //高音
   Temp_T = 65536-(50000/CurrentFre)*10/(12000000/SYSTEM_OSC);//计算计数器初值
   Sound_Temp_TH0 = Temp_T/256;
   Sound_Temp_TL0 = Temp_T%256;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12; //加12是对中断延时的补偿
  }
  SLen=LengthTab[Length%10];  //算出是几分音符
  XG=Length/10%10;    //算出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FD=Length/100;
  LDiv=LDiv0/SLen;    //算出连音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if (FD==1)
   LDiv=LDiv+LDiv/2;
  if(XG!=1)
   if(XG==0)     //算出普通音符的演奏长度
    if (SLen<=4)
     LDiv1=LDiv-LDiv4;
    else
     LDiv1=LDiv*SOUND_SPACE;
   else
    LDiv1=LDiv/2;   //算出顿音的演奏长度
  else
   LDiv1=LDiv;
  if(SL==0) LDiv1=0;
   LDiv2=LDiv-LDiv1;   //算出不发音的长度
    if (SL!=0)
  {
   TR0=1;
   for(i=LDiv1;i>0;i--)  //发规定长度的音
   {
    while(TF1==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F1=0;
   }
  }
  if(LDiv2!=0)
  {
   TR0=0; BeepIO=1;
   for(i=LDiv2;i>0;i--)  //音符间的间隔
   {
    while(TF1==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F1=0;
   }
  }
  Point+=2;
  Tone=Sound[Point];
  Length=Sound[Point+1];
}
BeepIO = 1;
}

void success()
{
          BeepIO=~BeepIO;
}

void done()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wo[] ={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E, 0x15,0x04, 0x0F,0x01,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E, 0x15,0x04, 0x0F,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1, 0x19,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6,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D, 0x15,0x00,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3,
                                  0x16,0x0D, 0x17,0x01, 0x17,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2, 0x10,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2, 0x1F,0x02, 0x1B,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7,0x02,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7,0x03, 0x19,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7,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2, 0x10,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F,0x02, 0x1B,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7,0x02,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7,0x16,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0F,0x02,
                                  0x10,0x03, 0x15,0x00, 0x00,0x00 };
        InitialSound();             //定时器初始化
        Play(Music_Two,11,3,3000);
}

int suijishu_a(int i)//随机数函数

{
                uint table[] ={
  0x87,0x8b,0x8d,0x8e,
        0x47,0x4b,0x4d,0x4e,
        0x27,0x2b,0x2d,0x2e,
        0x17,0x1b,0x1d,0x1e
        }          ;

  return table[i];
}

uchar scan()
{
        int num;
        uint temp;
        P0=0xfe;                 //扫描第一行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3);                 //去抖
                if(temp!=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 : num=0;         //第一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d0 : num=1;         //第二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b0 : num=2;         //第三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70 : num=3;         //第四个按键被按下
                }
        }
                P0=0xfd;             //扫描第二行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3);      //去抖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 : num=4;      //第五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d0 : num=5;      //第6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b0 : num=6;       //第7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70 : num=7;       //第8个按键被按下
                                }
                        }

        }

        P0=0xfb;               //扫描第三行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3);           //去抖
                if(temp!=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 : num=8;    //第9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d0 : num=9;    //第10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b0 : num=10;   //第11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70 : num=11;   //第12个按键被按下
                }

        }
        P0=0xf7;                  //扫描第四行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3);              // 去抖
                if(temp!=0xf0)          //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switch(temp)
                {
                        case 0xe0 : num=12;   //第13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d0 : num=13;      //第14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b0 : num=14;      //第15个按键被按下
                                break;
                        case 0x70 : num=15;      //第16个按键被按下
                }
        }
        return num;              //返回被按下的按键的序号
}

void main()
{
          uchar count,n1,n2;

          while(1)
          {
                    n1=rand()%16;
                  if(n1==7 || n1==10 || n1==13)
                  {
                          n1=3;
                  }
                  LED=suijishu_a(n1);

                  n2=scan();
                  if(n1==n2)
                  {
                                success();
                                count++;
                  }
                  else continue;

                  if(count==10)
                  {
                        done();
                        break;
                  }
         }

}

网友A:
函数scan()有两个错误:
1,返回值是uchar 还是 int呢?
2,int num没有初始化,没按键的时候,返回的是随机值。(这估计是就是你想要的答案所在吧)

网友B:
void BeepTimer0(void) interrupt 1 //音符发生中断
{
BeepIO = !BeepIO;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这里的BeepIO = !BeepIO;应该改为BeepIO = ~BeepIO;吧!你的运算符用错的!

网友C:
发现不论按不按按键...他都自己亮10次灯,每次都有成功的声音~最后播放音乐~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手指点....
是所有的灯都亮十次吗 还是只有一个灯亮十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函数scan()有两个错误:
1,返回值是uchar 还是 int呢?
2,int num没有初始化,没按键的时候,返回的是随机值。(这估计是就是你想要的答案所在吧)

貌似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主函数里面~~scan()那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BeepTimer0(void) interrupt 1 //音符发生中断
{
BeepIO = !BeepIO;
TH0? ? = Sound_Temp_TH0;
TL0? ? = Sound_Temp_TL0;
}

这里的BeepIO = !BeepIO;应该改为BeepIO = ~BeepIO;吧!你的运算符用错的!

改了还是这样的~~~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不论按不按按键...他都自己亮10次灯,每次都有成功的声音~最后播放音乐~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手指点....
是所有的灯都亮十次吗 还是只有一个灯亮十次啊

不是所有灯都亮10次~~每次亮一个~~一共亮10次~~但是我们发现~~~貌似~这个灯也不是随机亮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关键还是没法扫描~~没法判断这个n1和n2相等不~~

网友:
你的随机数是有问题的!你可以自己看看!只能出4个数,另外不用吧声音的开关放在中断中去做!按键最好使用中断方式,!在等待按键的时候死循环试试!

网友:
LED=suijishu_a(n1);
致使每次都亮

网友:
uchar scan()
没有有等待键释放就退出,致使
  n1=rand()%16;
          if(n1==7 || n1==10 || n1==13)
          {
              n1=3;
          }
          LED=suijishu_a(n1);

          n2=scan();
          if(n1==n2)
          {
                success();
                count++;
          }
          else continue;
这几行代码在只有一次按键的情况下实行远远超过16次,即,
一个按键事件有一个n2,但是,要跟循环次数个n1比较.而刚才说了,循环次数远远超过16(看看你的延迟和通常一次按键的闭合时间比较一下),所以,你那个if(n1==n2)等价于if(n2<=15&&n2>=0),只要有按键按下,永远成立.另外,你没有在键盘扫描中,你没有定义nokey返回,有可能你不按键也会响哦

网友:
推荐你个好的,有可以定义灯亮了多久之后打了无效.实际也应该是这样的

#define outtime  5000
clock_t start_time,end_time;
key k;
int led;
int count=10;
while(1)
{
  led=rand()%16;
  LED=table[led];
  start_time=clock();
  end_time=start_time;
  k=nokey;
  while((end_time-start_time
      k=keyscan();
  if(k==led)
  {
      weldone_things();
  }
  else
     continue;
  ....

}

网友:
真是一粒金砂啊

我也正在做这样一个类似打地鼠的游戏机,同道中人!!!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你好

能加一下QQ吗,想请你指教!!!谢谢,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