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RS232串口控制器在哪?

楼主:
我想知道PC机的串口波特率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也是以某一晶振频率为基础加一公式算出来的吧,那它得出的比如9600波特率误差是多少呢?

网友:
晶振使用最多的为30ppm,也有10、20、50ppm,这就是精度

网友:
PC中的CPU的频率作为基准,由CPU自己算了。
至于精度,由分频电路(或软件)的精度,再和晶振的“稳定度”联合考虑

网友:
我也知道了,谢谢

网友:
感谢LS诸位大侠~~
但是我不是问晶振的误差,也不是问CPU的频率之类...

我想PC机的RS232应该是个独立的模块,被集成到CPU(好像USB CONTROLLER就是这样的?)或者M/B的CHIPSET里,
它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基准晶振(哪怕它是其它现实晶振分、倍频产生的),然后有个公式能跟据此晶振频率和其它参数算出此时RS232的波特率,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RS232模块在哪?它的基准晶振多少?波特率公式是什么?
其实我最终目的除了长点见识外,主要想看看其波特率误差~~
希望专家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有1颗1.8432MHz的晶振16分频后作为基准频率,也就是115200Hz,然后对Divisor Latch Low Byte和Divisor Latch High Byte这两个寄存器写入分频系数,然后在115200的基础上进行分频,就是算出来的波特率了
Speed(BPS) Divisor(Dec)   Divisor Latch High Byte   Divisor Latch Low Byte
50         2304           09h                       00h
300        384            01h                       80h
600        192            00h                       C0h
2400       48             00h                       30h
4800       24             00h                       18h
9600       12             00h                       0Ch
19200      6              00h                       06h
38400      3              00h                       03h
57600      2              00h                       02h
115200     1              00h                       01h

网友:
TO rubbishtin:
大侠真是高手啊~~
我也找到了,控制器好像是一个目前已被整合到南桥里的16C550芯片,这样的话,PC机最大波特率只有115200是吧?
感谢~~

网友:
USB Serial Converter的波特率可以更高,支持高速串口

网友:
哈哈,楼主说得对
北桥芯片负责与CPU的联系并控制内存、AGP、PCI数据在北桥内部传输,提供对CPU的类型和主频、系统的前端总线频率、内存的类型(SDRAM,DDR SDRAM以及RDRAM等等)和最大容量、ISA/PCI/AGP插槽、ECC纠错等支持,整合型芯片组的北桥芯片还集成了显示核心。北桥离CPU最近。

南桥芯片负责I/O总线之间的通信,如PCI总线、USB、LAN、ATA、SATA、音频控制器、键盘控制器、实时时钟控制器、高级电源管理等

网友:
232控制器被整合到南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