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100分:为什么与4M晶振相连的两个22P电容容易击穿。

楼主:
为什么与4M晶振相连的两个22P电容容易击穿。单片机是16F57

网友:
所选电容耐压值是多少?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单片机内部震荡电路电压太高?

网友:
还有这种事? 这部分电路的电压和能量都很小,该不会导致电容损坏.

最可能的原因大约是电容品质太差.

网友:
买个好点的电容

网友:
不可能的。。。22P电容通常耐压绝对大于晶振两端的电压,就算你随便哪里电子市场买的,也不可能击穿。你怎么知道它被击穿了? 晶振不起振?

网友:
应该是不可能的、、、
22P电容通常耐压绝对大于晶振两端的电压,就算你随便哪里电子市场买的,也不可能击穿。你怎么知道它被击穿了?
除非你买的是非常次的电容,但这样的概率也非常小。

楼主怎么认定是电容被击穿? 晶振不振??

是否是那个4M的晶振 坏了,你反而觉得是电容坏了?

网友:
不可能,应该是电容品质问题

网友:
电容选三星的也没有用,照坏。

网友:
这两个电容是用在一个电能表的电路上,当出现故障时,电能表数码管就不显示了,据分析是因为通过这两个电容知路了。

而直接将这两个电容剔除掉,数码管就有显示了,电能表马上恢复正常了。

网友:
请问是不是LC谐振过电压!

网友:
电容没有问题吧 检测一下 查一下电压

网友:
从来没有碰到过晶体的负载电容被烧过。。。

网友:
对哦,怎么判断电容击穿?

网友:
各位同志都说电容坏的可能,要不你换一下别的电容,或者你换一下晶振片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这样你就可以判断是否是元件坏掉。如果真的是电容坏掉,可能是电容品质的问题。换同样大小的电容在来看看。可能是你的运气不够好,买了一个次货。

网友:
不太可能吧,这部分电路 将电容击穿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会不会是你的那个4M晶振坏了

网友A:
楼主在瞎扯,别理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瞎扯,别理他。

看清楚标题后面的红字了吗,“[问题点数:100分]”这可是系统自己加的。

我们不能光为了分来回答问题吧。兄弟。

网友:
估计是他的电路设计问题,

都用了100多年了,晶振+电容,

也没听说谁的暴掉了,除非选错了电容,或者遇上了比较大的EMP,比如核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标题后面的红字了吗,“[问题点数:100分]”这可是系统自己加的。

我们不能光为了分来回答问题吧。兄弟。

没发过帖吧。你以为系统能自动判断分数啊。

网友:
不可能吧,没听说过,晶振加电容被击穿的,是不是哪里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把电路图贴出来吧
估计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没听说过,顶起。。。。

网友:
电容没坏,是因为你买的晶体负载电容和这个22P电容不匹配,从你的晶体供货商那要一份晶体的资料看看这个晶体的负载电容是多少,然后再调整匹配电容的参数,网上有计算公式自己找找吧

网友:
比较奇怪!从来没有碰到过!

网友C:
你觉得是击穿,很有可能是因为芯片根本没给晶体供电,那俩IO的电平不对,使你误以为电容挂了。
负载电容没那么容易挂的,就算再次好了,人家至少拿出来卖,它得是个电容不是?
三种可能吧。
一是你参考晶体的手册,看看匹配的电容是多大的,不一定是22p。
二是你要查芯片到底有没有给晶体供上电,有些片子要内部起振执行引导代码以后才能正常开始工作,并且给外部晶体供电的。
三就是查晶体有没有问题了。
N久没做硬件了,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电压太高了,或者电容太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是击穿,很有可能是因为芯片根本没给晶体供电,那俩IO的电平不对,使你误以为电容挂了。
负载电容没那么容易挂的,就算再次好了,人家至少拿出来卖,它得是个电容不是?
三种可能吧。
一是你参考晶体的手册,看看匹配的电容是多大的,不一定是22p。
二是你要查芯片到底有没有给晶体供上电,有些片子要内部起振执行引导代码以后才能正常开始工作,并且给外部晶体供电的。
三就是查晶体有没有问题了。
……

通常是在用了几个月之后出现这种问题的。我们做的是电子式智能电能表,也就是插卡的那种。

网友:
不会击穿的。22p 一般是瓷介电容,耐压很高,一般都不标的。

网友:
mark一下 期待正解~~~~~~~~~~

网友:
我认为晶振坏的可能性药大过电容,一般的瓷片电容也能达到60V左右的耐压,击穿是什么现象呢?或者你的电路上有交流电?

网友:
楼主确定晶振没坏?

网友:
嗯.我觉得用示波器能检测出晶振好坏..
    至于电容嘛,我们可以用重放电特性检测吗.还有它不是能通交流哦.
       用个交流电路都可以测吧.....
线检查元器件坏没,差哈单片机手册看18.19端口输出电压电流吧

网友:
电容不好吧,应该不会出现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