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3G卡 USB驱动 求救

楼主:
dear all:
小弟最近做一个HW的3G卡,WinCE下的USB虚拟串口驱动,在USB中,有8组接口,用了其它的一组有2个端点,8号端点OUT写数据,88号端点IN读取数据,为什么能写成功,IN不到数据呢,望大家指教,

代码如下:
dw = IssueBulkTransfer( pDrv->lpUsbFuncs,
g_pipeReadIn.hPipe,
DefaultTransferComplete, // Transfer completion routine.
g_pipeReadIn.hEvent,          // Single argument passed to the completion routine
(USB_IN_TRANSFER|USB_NO_WAIT|USB_SHORT_TRANSFER_OK),  // USB_XXX flags describing the transfer
g_pchRecvDataBuff+g_nRecvLen,           // Pointer to transfer buffer
0,          // Specifies the physical address, which may be NULL, of the data buffer
64,      // Length of transfer buffer in bytes
&dwBytes, // Returns number of bytes transferred by USB
INFINITE,         // Timeout in msec
&dwUsbErr             // Returns USB_ERROR or USB_TRANSFER
   );

或者QQ:515555475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了
帮顶。

网友:
做3G的越来越多了啊,看大家基本上都是用USB虚拟串口的方法做的,有哪位做过的大侠,总结总结,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少走些弯路。

网友:
问问代理就行了.

网友:
问下fae我们的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preboy 的回复:
dear all:
小弟最近做一个HW的3G卡,WinCE下的USB虚拟串口驱动,在USB中,有8组接口,用了其它的一组有2个端点,8号端点OUT写数据,88号端点IN读取数据,为什么能写成功,IN不到数据呢,望大家指教,

代码如下:
dw = IssueBulkTransfer( pDrv->lpUsbFuncs,
g_pipeReadIn.hPipe,
DefaultTransferComplete, // Transfer completion routine.
g_pipeReadIn.hEvent,        ? // Single argument passed to the completion routine
(USB_IN_TRANSFER|USB_NO_WAIT|USB_SHORT_TRANSFER_OK),? // USB_XXX flags describing the transfer
g_pchRecvDataBuff+g_nRecvLen,? ? ? ? ?  // Pointer to transfer buffer
0,? ? ? ? ? // Specifies the physical address, which may be NULL, of the data buffer
64,? ? ? // Length of transfer buffer in bytes
&dwBytes, // Returns number of bytes transferred by USB
INFINITE,? ? ? ?  // Timeout in msec
&dwUsbErr? ? ? ? ? ?  // Returns USB_ERROR or USB_TRANSFER
?  );

或者QQ:515555475
楼主态度好,值得顶此贴!再顶!再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