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WinCE的稳定性

楼主:
如题: 如何确报WinCE的稳定性
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意外死机等不正常现象,如何处理...

网友:
采用排除法,先将应用程序去掉,然后看看系统里面使用了哪些驱动程序,对有可疑的驱动删除掉,再测试,反复测试,总能找到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另外,一般比较稳定的版本做出来后,建议做一下CETK的测试,如果是WM6的话,做下LTK测试,如果能过去的话,基本上死机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拥有各种硬件平台(S3C2410,S3C2440,S3C6410,EP9315,BF536,BF533,AU1200,MX21,MX31, PXA270,PXA310,Omap750,Omap850等)的linux,wince,windows mobile6的bsp移植经验,及各种外设驱动(wifi marvell8686,8688,蓝牙,gps 快速定位,agps,gprs mc75,键盘,lcd,otg,battery,fm,加密芯片at88系列,cmmb,audio,电源管理,半透明叠加,等)开发经验。

已经作过方案包括下面几个:

基于2440的PDA产品,上有GPRS,CDMA,WIFI,蓝牙,电源管理,键盘,音频,支持WinCE5,WinCE6,支持睡眠,唤醒,注册表保存等等

基于ep9315,au1200的广告机方案,实现OSD半透明叠加效果,背景播放DVD影片,中间层显示字幕或者图片,适合做电梯广告机,地铁站台等场合

基于Omap850,PXA270,PXA310的智能手机方案,具备GPS,GPRS,WIFI,BT,等常用智能手机功能,支持Wince6.0, WindowsMobile6

基于Mx21,Bf536等的无线视频传输方案,在linux下,可同时通过wifi无线传输两路D1的视频数据,适合于视频监控等产品

我们是北京地区的开发团队,能根据您的需要合理定制相关软硬件方案,收费合理,如有需求,方案咨询,可联系

目前有Marvell WLAN的8686(岭仪电子是09模块,海华也有相关模块),8688(岭仪是03模块,海华是AW-GH381模块,带有蓝牙)的DEMO板,支持 SPI,SDIO,UART,可直接飞到底板上验证不同接口的传输性能,降低设计的风险,驱动调试好后,再做板,欢迎大家联系。

QQ:740721436
邮件:bluesky.coco@gmail.com

网友:
禁止广告商

网友:
呵呵,广告做的越来越高级了。

主要是硬件稳定性,布线规范,以及驱动写法,应用等。
呵呵。这个话题不好回答。太多原因了。

网友:
硬件

系统

软件

网友:
要是不稳定,就要trace看看是到哪里了
然后确定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1 第一个自认为稳定的版本做出来时,先用CETK好好测试一天,跑一下压力测试
2 将应用程序都去掉,再测试一下,排除一下是应用程序的问题造成的,比如内存泄漏什么的
3 将可疑的驱动去掉,一个个排除是不是哪个驱动引起的
4 死机时,按一下键盘,TOUCH什么的,连下USB,等等,判断是系统当掉,还是某个部件没反应了
5 有条件的话,接上稳压电源,用多个机器跑同一个软件版本,测试下死机电压什么的,看看是不是个别硬件有问题

楼上的人说了一堆,等于没说,想回答别人问题时,要么仔细想想了再说,要么别说。楼主看回复时,看仔细点。

网友:
楼上说得还行
不过楼主问的问题本来就是个大方向
不是一言一语所能说明白的
帮顶已是最好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第一个自认为稳定的版本做出来时,先用CETK好好测试一天,跑一下压力测试
2 将应用程序都去掉,再测试一下,排除一下是应用程序的问题造成的,比如内存泄漏什么的
3 将可疑的驱动去掉,一个个排除是不是哪个驱动引起的
4 死机时,按一下键盘,TOUCH什么的,连下USB,等等,判断是系统当掉,还是某个部件没反应了
5 有条件的话,接上稳压电源,用多个机器跑同一个软件版本,测试下死机电压什么的,看看是不是个别硬件有问题

楼上的人说了一堆,等于没说,想回答别人问题时,要么仔细想想了再说,要么别说。楼主看回复时,看仔细点。

你以为你说的就完全正确吗?
LZ问的是如何确保,这个应该从开发来确保,而不是你说的测试。测试只能测出问题,但不能确保没有问题。

就像你发广告时,你可能认为别人需要,但是大部分人是不需要的!!!

要确保稳定性,从硬件设计与实现、元器件选择/软件设计与实现来保证,测试来验证。

网友:
这个不知道啊,如果开发周期允许,最好长期运行试验看看

网友:
或者说其实系统内部还是在工作,可是由于显示方面出了问题导致没有正常刷新,看起来就好像死机一样hoho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或许我问的问题本身就存在比较大的纰漏。
记得写单片机的程序,或者不跑操作系统的裸机程序的时候,可以使用外部看门狗,或者内部看门狗等方法,当确保系统死机或者长时间无反映的时候,自动重启系统,请问可以在WinCE里面应用这种方式吗?
有人这么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