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难的bios问题???

楼主:
其实不是很难,只是在其他论坛发了很久都没有解决,所以想到这里来碰碰运气..
主要是bios里的vbios的问题..如下:
在bmp里填写的lvds参数是16进制的,而且只有两位..有的lcd datasheet上面有16进制的参数..这种就比较好填..但是有的是10进制的..这个该怎么填啊..绝对不会是10变16这么简单吧(我试过了不行,而且有的10变16后就不止两位了)..应该有个什么算法吧..

这个问题拖了很久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决...
如果是看不懂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我可以解释..
谢谢!!!

网友A:
绝对不会是10变16这么简单吧(我试过了不行,而且有的10变16后就不止两位了)..应该有个什么算法吧..
不明白,最后都会变成二进制,你说的是什么算法?定是你的格式不对的原因,就是数据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会是10变16这么简单吧(我试过了不行,而且有的10变16后就不止两位了)..应该有个什么算法吧..
不明白,最后都会变成二进制,你说的是什么算法?定是你的格式不对的原因,就是数据宽度!

就是变16进制之前或之后,加1减1之类的..或者取高几位取低几位..再或者这个高几位和那个的低几位相加减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