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芯片选型

楼主(2010-02-26):
arm芯片选型
最近想选一款arm芯片,要求有MMU,想运行linux,另外,不想外加ram和rom,请帮忙推荐一款arm芯片能够满足以上的要求。谢谢
ARM
芯片

网友A:
ST有单片集成的片子

网友B:
感觉 楼主的选型有些矛盾。
首先要求有MMU,想运行linux,
则需要一定的RAM和ROM,一般带MMU的ARM,大部分都是ARM9,而且这些带MMU的ARM,一般都需要外扩RAM和ROM。
而且像运行linux,这个肯定需要外扩ram和rom,所以觉得楼主有点矛盾。
建议楼主直接选型三星的ARM9吧,2410和2440都可以。

网友C:
CPU片内集成大容量RAM的成本太高,lz想要的芯片很难找到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回复,其实不需要太大的ram,只要能运行linux内核就足够了。我也知道难找,选了很多都是集成度比较小的,没有集成ram,所以才求救于各位。

网友E:
不外扩rom,ram ,还要运行linux,你自己做片吧,符合这个要求的应该没有

网友F:
ARM9 2440

网友G:
同意 2楼
2410和2440
貌似现在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