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WinCE上DirectDraw用不了?

楼主:
我的开发环境是VS2005,用的是PocketPC2003,
代码如下:
#include "ddraw.h"
#pragma comment(lib,"ddraw.lib")
......
    IDirectDraw* pclDirectDraw;
    if (FAILED(DirectDrawCreate(NULL, &pclDirectDraw, NULL)))
    {
        //......
    }
......

结果找不到ddraw.lib文件,出现以下信息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无法打开文件“ddraw.lib”
我很郁闷地发现WinCE SDK中Indude目录中有ddraw.h头文件,
VS2005安装路径\SmartDevices\SDK\PocketPC2003\Include
但是Lib目录中却没有ddraw.lib文件,
VS2005安装路径\SmartDevices\SDK\PocketPC2003\Lib\armv4
尝试把DirectX2008 SDK的ddraw.lib复制过来,
但出现了链接错误,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DirectDrawCreate,该符号在函数 WinMain 中被引用
我又尝试了动态装载DLL文件的办法,
HINSTANCE pDD=NULL;
pDD=LoadLibrary(_T("ddraw.dll"));
if(pDLL == NULL)
{
    //......
}

编译和链接是过了,
但一运行pDLL始终为空。
我现在不明白了,
WinCE上怎样才可能用DirectDraw啊?
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对应的DDRAW组件没加

网友:
最好不要在模拟器中调试DDraw

网友:
ppc2003不支持DirectDraw吧?

网友:
--xqhrs232
怎么加DDRAW组件?

--91program
你的意思是使用动态装载DLL文件的方法,
编过了然后拷到有WinCE的手机上运行看效果?

网友:
--yashi
哪个平台支持DirectDraw?
怎么加到VS2005中?

网友:
DirectDraw需要硬件及显示驱动的支持,另外在定制系统的时候,需要加入DirectDraw的支持,
并导出SDK,你需要利用此SDK來编译应用程序

网友:
可不可以教我在Platform Builder中怎么操作?

网友:
我在Platform Builder 5.0中Build SDK时出现错误,
我该怎么办啊?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mulator: x86_Debug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WINCE5.0
Catalog --> Core OS --> Windows CE Devices -->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lonogies --> Graphics --> DirectDraw

WINCE6.0
Catelog View --> Core OS --> CEBASE -->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lonogies --> Graphics --> DirectDraw

网友:
我加进去了,现在的问题是Build SDK时出现错误,
错误信息如下: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mulator: x86_Debug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网友:
先编译OS,即SysGen。
然后再build SDK

网友:
DirectDraw是好象要显示驱动支持的

网友:
升级一下模拟器,PocketPC 5.0就可以用DDRAW了

网友:
DDraw是否支持要看显示驱动是怎么写的
DDraw.lib只是一个上层的接口,下面都是要调用显示驱动里面的东西。

网友:
模拟器可以支持/
我可以发个模拟器上运行DDRAW的给你

网友:
编译SDK是没问题了,
生成了SDK的安装文件,
安装了后,
在VS2005编译原来的代码,
原来只是链接不到DirectDrawCreate,
现在出了284个错误,
我想还是下载个支持DirectDraw的模拟器算了,
谁有模拟器的下载地址?

网友:
不是每个CE平台的DISPLAY都实现了DDRAW

网友:
拷贝一个ddraw.lib文件放在lib目录中

网友A(2009-12-25):
我发现我的编译也是一样的不通过。

网友B:
库的路径没有添加进入。我的也是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