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EVC下把结构写入文件的问题
tuwe
tuwe

网友A(2009-08-25):
EVC下把结构写入文件的问题
EVC定义一个结构
struct {
TCHAR str[6];
int i;
}
WriterFile将结构写入文件,正确,然后ReadFile读取到结构变量,也正确,当修改i的值:struct.i=另一个int变量时,调试发现str后面多出一个像r一样的字符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
结构

网友B:
先把变量 memset成全0,再试试

网友C: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把整型格式化到TCHAR字符串里头,再写文件,再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是由多字节字符和宽字节字符之间转换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