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硬件问题怎么检测

楼主:
各位谁用过DM9000,现在我的BSP在开发板上能ping通,在我的板子上不行,DM9000一块电路是完全一样的,怎么快速定位硬件错误,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下,谢谢先

网友:
插上网线后,10M/100M以及LINK灯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
正常,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ping通了一次,又不通了

网友:
lz先确认芯片的chipid能够正常读出来,驱动加载过程中初始化也成功了,然后确定中断配置是否正确,ping的时候用示波器量一下中断,看有没有中断上来

网友:
中断脚一直低电平,ping的时候没有反应

网友:
mark下。收集一些网卡驱动开发的经验

网友:
另外我在驱动里没有发现配置外部引脚中断的语句,我的设置在外部中断7

网友:
如果是wince,在kernel里面有个init.c里面可以设置中断。。我目前是DHCP分配不到IP,静态IP的话就可以PING通

网友:
DHCP有几个步骤的,你抓包看下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网友:
pc和wince相连,如果pc的IP和wince的IP不在一个段内,能否ping通?

网友:
或者pc的IP是动态的,能否ping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