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获取wince系统密码

楼主(2009-12-15):
程序获取wince系统密码
我通过BOOL NTLMSetUserInfo( LPTSTR pszUser, LPTSTR pszPassword )这个函数给系统添加了用户名和密码,请问如何通过过程序来获取这个密码呢?我看了看Ntlmssp.h 这个头文件,好像没有类似NTLMGetUserInfo函数用来获取用户信息的。
wince
程序
系统
用户名
WindowCE

网友A:
没人知道吗,顶起来。。

网友B:
现在我想完成一个修改密码的功能,修改密码的时候用户需要输入原密码,系统在判断输入的密码跟系统原密码匹配后才能进行修改密码的操作,请问这个验证密码匹配怎么实现呢?

网友C:
如果只是验证,应该是办法的,但是想获取密码,那是不可能的
否则就没有安全性可言

网友D:
现成的方法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E:
验证密码匹配怎么实现呢?

网友F:
问题已解决,在万能的google上找到了答案。
通过AuthHelpValidateUser 函数来验证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有效
回头再仔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