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启动之toc???

楼主:
不知道我对2410的启动过程理解得对不对。

上电-〉执行第0块2410bootloader(基本初始化工作,然后读取toc,获得映像文件位置,根据位置拷贝映像文件到内存,接下来执行映像文件)

我在网上看到说toc是存在于block1中的,2410bootloader通过读取第一块来获得toc,然而这个toc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出现过,也重来没有把它烧写到block1中。

它来自于哪,被谁写入的block1(我的猜测:是不是在烧写2410bootloader的同时,他也跟着烧进去了)??

网友:
TOC是 table of content的缩写

在程序中它是个结构体,用来描述nk.bin文件的一些信息。

一些变量的存储位置,一些组织结构等,、、

它是可以变动的,它不是什么实际的东西,下载nk.bin文件时候,会把文件信息读出来,存在TOC上,以后用来烧写到flash有用,

实现解析NK.bin的作用。multibin 等都要用到。

不知道我这样描述你是否明白。

我很少用nk.bin文件,这是我个人理解,说错了请指正。

网友:
也就是说在eboot传输nk之前,会先传输nk的文件信息,然后存储在第一块中,也就是说要查找nk的下载位置在bsp报的配置信息中就可以找到是吗?

我分析了一下立宇泰2410loader.bin的源代码,发现他在做完初始化工作以后就开始读取这个block1上的toc,接下来所作的就是依据toc的信息将映像文件导入ram

我现在想做的是:将nk通过usb下载到ram,再由ram导入flash。之所以一直没有启动,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toc没有被配置,导致2410loader.bin找不到nk的地址,所以.....

现在我若是以usb方式下载的话,那么这个toc应该怎么写入呢??

网友:
晕啊,
都叫你找个可行的例子对着弄了。我们单枪匹马很难完全一条龙的。
我上传一个立宇泰的2440 的 5.0BSP给你,可以弄的。2410和它差距不大,小小动作就可以完成了。
===

网友:
你上qq了吗?我加不了你

网友:
在EBOOT中读写TOC,如果你没写过,EBOOT会帮你写进去一个默认值。

网友A:
我上传到eeworld了。
对了,这个BSP支持网线下载,不支持USB,不过我觉得改动应该不难,参照优龙的代码来改动,至于什么TOC,里面看看代码就OK了。
公司不给上QQ的,我上MSN。

我上传到eeworld资源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估计要验证,现在还没有出来

网友:
TOC 是 EBOOT 操作和维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到eeworld了。
对了,这个BSP支持网线下载,不支持USB,不过我觉得改动应该不难,参照优龙的代码来改动,至于什么TOC,里面看看代码就OK了。
公司不给上QQ的,我上MSN。

我上传到eeworld资源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估计要验证,现在还没有出来

哦,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