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摄像头 OV511+OV7620,采集图像不清晰问题

楼主:
环境:WINCE ARM11
设备:网眼V2000, OV511+USB摄像头
资源:参考网上的WINCE_OV511,带驱动+上位机+PPT讲解的那个
测试结果:YUV420->RGB图像如下。
请了解或者做过的朋友指点下,为什么图像不清晰,而且是花的。谢谢!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了一天的郁闷+一晚上的瞌睡+奇怪的梦+一大早的努力,我终于搞定了USB摄像头驱动,无图无真相,下面是图:

原来是我对摄像头寄存器设置的问题,没有设置以前是640X480 VGA分辨率的,设置后是320X240 QVGA分辨率,所以显示成320 X 240才正确。
通过编写ARM WINCE 摄像头接口驱动和USB摄像头驱动,对于图像质量问题,我先总结如下:
(1)如果出现图像色偏,则应该修改摄像头的白平衡(控制了红色和蓝色的色差)和曝光控制等相关寄存器。
(2)如果出现了图像锯齿并伴有小部分花图或者1/4,1/2,1/8等比例不正确的图像则可能是摄像头输出图像的分辨率没有匹配正确。
(3)如果摄像头传输的YUV视频流,显示成BMP后出现绿色图或者紫色图或者蓝色和红色发生颜色交换(蓝色的物体采集显示成红色,反之亦然)。则可能要考虑YUV->RGB或者YUV数据的内存顺序,最好将原始数据输出成TXT文件,观察在纯白色和纯黑色,纯红色等下的数据变化来辨别YUV内存顺序。

网友:
这个摄像头哪里有的买?我手上有个中星微芯片的USB接口的摄像头,以前是PC上用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放在WINCE下调试

网友:
谢谢,我的也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可否能再详细点

int Ov51xSetDefaultParams(PDRVCONTEXT pDrv)
{
 int i;

 struct ov511_frame frame[OV511_NUMFRAMES];

 /* Set default sizes in case IOCTL (VIDIOCMCAPTURE) is not used
 * (using read() instead). */
 for (i = 0; i < OV511_NUMFRAMES; i++) {
  frame.width = 320;//-----------------------------------请问是修改这里么?
  frame.height = 240;
  frame.bytes_read = 0;
  //frame.format = VIDEO_PALETTE_YUV420;

  frame.depth = 24;
 }

 WriteRegvals(pDrv);

 /* Initialize to max width/height, YUV420 or RGB24 (if supported) */
 if (!Ov511ModeInitRegs(pDrv, 320, 240, 0))
 {
  return 0;
 }

网友:
顶一下,以后有机会一定自己做做。

网友:
牛人,摄像头我还没有玩过,很感兴趣

网友:
我的现象和楼主一样,不知楼主解决没有

我的现象和楼主一样,二楼说了几个方法,我试过都不行,是不是我改的不对,请问谁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出现了图像锯齿并伴有小部分花图或者1/4,1/2,1/8等比例不正确的图像则可能是摄像头输出图像的分辨率没有匹配正确。
这里该怎么设置呀,好像我的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正在进行中。。。。。:D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需要一个能用的网眼V2000摄像头,你那有吗?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用这个OV的芯片是哪年出的OV的第几代的CMOS的芯片呢?我是想提醒你这些CMOS因为功耗小是在当前的很多应用中有优势的,但他们也有关键的麻烦是低照度的问题,所以楼主应该先认真的选择好这些芯片的特性再做你想做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