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zcsapi.dll中带Ex的那套函数

楼主(2009-12-04):
关于wzcsapi.dll中带Ex的那套函数
WZCQueryInterface和WZCQueryInterfaceEx的区别是什么?
WZCSetInterface和WZCSetInterfaceEx的区别是什么?
我的系统是WINCE5.0,君正MIPSII,为什么WZCQueryInterfaceEx和WZCSetInterfaceEx有时会报异常?
还有有时连上某个热点后,就搜索不到新的热点了,必须要断开当前热点?微软自带的连接程序能搜索到,他是怎么做的,定时刷新吗?
热点
程序

网友A:
没用过
看了下MSDN,Ex系列的好像要CE6.0及以且才能支持。

网友B:
我看微软的例子程序netui都是用Ex系列函数,wzctool.h中用的是不带Ex的函数,而微软的托盘程序能在我的系统上跑;微软自带的托盘连接程序是在netui的基础上写的吗?

网友C:
不对啊,5.0应该就可以支持。

网友D:
你从哪里看到的ce5.0下netui用的Ex系列函数,我怎么没找到。
CE6.0下倒是用的Ex系列函数。

网友E:
用EX的API,里面的参数也是带EX的,INTF_ENTRY_EX。。。里面的参数不一样吧
连上以后用WZCQueryInterfaceEx也能找到AP的,dwInFlags设INTF_ALL试试
netui里面好像有个timer显示AP的

网友F:
To ruritanian :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UI里面的代码都是带Ex
To suwyhoho:
刷新的问题已解决,WZCQueryInterface之前,应该先WZCRefreshInterface一下就能刷出来了.
多谢了.

网友G:
wzc内部有机质,每个一段时间会想ndisuio的设备发送bssid_list_scan查询周围AP状态
发WZCRefreshInterface只是强制刷新
你系统中WZC_CONTEXT的tmTr是不是给设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