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一个控件?

楼主(2009-04-09):
如何删除一个控件?
比如说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我想把界面上的 发送 按钮删掉,我直接在Dialog里面删掉,重新编译后运行不了,代码留着有影响吗?要怎样才能把它完全删掉?
还有eeworld怎样在贴里显示一个图片的,不会用,汗。。。。
图片
如何
软件
影响

网友A:
应该不会有影响。想完全删除的话用classwizad找到按钮处理函数...
这个论坛没有贴图功能吧,可以贴到别的地方然后这里放个链接。

网友B:
有影响啊,我随便删掉一个控件,重新编译时没问题,但放到wince里就打不开了,原来是能用的

网友C:
把所有相关代码删除就好了

网友D:
楼主是指在VC开发环境吧,
如果是的话,按钮控件,你可以选择属性栏的HIDE属性。
若直接删除,而程序中存在用到该控件的变量或语句,那么要保证该控件的ID有效,否则对应的变量会由于没法关联而报错。
这个问题,之前我也碰到。

网友E:
我的是EVC环境,编译没有报错啊,只是放到WINCE运行的时候大不开

网友F:
LZ用的是MFC?
如果是的话,删除控件的同时应该删除与之相关的代码,比如DDX_CONTROL里的关联代码,和其他的函数体

网友G:
要同时把所有相关代码删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