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起来(不是eboot)LCD初始化位置是在哪?

楼主:
wince起来(不是eboot)LCD初始化位置是在哪?是在显示驱动吗?

网友A:
%_WINCEROOT%PLATFORM\SMDK_XXX\SRC\OAL\OALLIB\init.c

网友:
那地方我看了,我发现那地方的initdisplay();我们是屏蔽掉的。

网友:
如果OAL的init函数里边没调用初始化LCD屏的函数的话就是在LCD的驱动里边进行初始化了。

网友:
LCD驱动里是肯定要初始化的,%_WINCEROOT%PLATFORM\SMDK_XXX\SRC\OAL\OALLIB\init.c路径下的InitDisplay函数,感觉是为了显示LOGO用的,呵呵··

网友:
应该是在OAL中,OAL中会进行板级初始化

网友:
,%_WINCEROOT%PLATFORM\SMDK_XXX\SRC\OAL\OALLIB目录下的代码我已经找了,没有的

网友B:
通常是OAL的 OEMInit函数来初始化LCD

网友:
初始化LCD一般在EBOOT、OAL和显示驱动中,建议楼主逐一查看一下。
毕竟不同的BSP实现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
实在不行的话,搜索一下关键字就知道了。

网友:
不同BSP在不同的位置。5.0在SMDK_XXX\SRC\OAL\OALLIB\init.c
升级过来的在HAL\FW.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OAL的 OEMInit函数来初始化LCD

同意

网友:
SRC\BOOTLOADER\EBOOT下呢?

网友:
看看这里:\SRC\DRIVERS\DISPLAY\DISPCON_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_WINCEROOT%PLATFORM\SMDK_XXX\SRC\OAL\OALLIB\init.c

正解

网友:
呵呵,反正我的bsp在这个里
楼主的没找到?
莫非不太一样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