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WINCE下媒体播放器播放不流畅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
这两天在分析当前案子的媒体播放器为什么播放部分文件会非常的不流畅。
发个帖子大家一起讨论下。集中下大家在调试wince下媒体播放器播放媒体文件不流畅的原因
我先说下这里的问题

1. 系统基于ARM 9 + WINCE 5.O + MPU屏 320*240
2. 播放器测试采用 WM player和TCPMP两个同步测试
3. 据说内部自带了硬件解码,打印信息也看到有H.264解码的信息。

TCPMP软件解码效果还可以接受。
但采用WMplayer播放一直很卡,有以下几个原因可能是导致卡的原因
1.视频文件帧数过大,看了下属性基本上是20帧以下的视频播放起来还可以,但依然不满意
2.视频文件分辨率过大
3.视频文件压缩格式问题
4.硬件原因

解决办法,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也可以把自己调试播放器视频的时候情况拿出来大家一起看看

我考虑解决办法是
1.检查是否有针对解码的filter?
2.检查硬件驱动问题,因为以前在eeworld上看到一个帖子说过播放视频文件不流畅的问题,是视频部分硬件buffer接口没有对应上,具体描述记得不太清楚了。不知道哪位有印象的提醒下是哪个帖子里的。

其他的大家有兴趣的一起讨论下吧。

网友A:
没做过,帮顶下

网友B:
一直用TCPMP,没有用过WMplayer

WMplayer效果不好,应该是解码的问题。没有相应的解码时,WMplayer会有类似的解码,所以效率会低很多的。

网友C:
不懂,友情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TCPMP,没有用过WMplayer

WMplayer效果不好,应该是解码的问题。没有相应的解码时,WMplayer会有类似的解码,所以效率会低很多的。

是的。小屏幕用TCPMP来弄很好。而且支持的视频文件格式很多。但是考虑porting到6.0还是得回到WM。
91兄记不记得哪篇帖子里面有说过关于buffer接口的问题?我记得好像和硬件接口的驱动也有一定的关系
特别是MPU屏,当有内存数据刷新的时候才改变屏上的信息,静态图片很好,但是一旦动态起来了整个图像由于刷新频率过快导致严重的帧丢失,我认为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屏自身导致。
因为对比过其他产品的效果PND上数字RGB屏就没有。
MPU是有变才刷新,RGB是不停的刷新。这个也是个比较头痛的事情。
刷新一旦跟不上速度就丢帧。丢帧视频就比音频慢。根本没办法接受。
这样的解释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帮顶下

多谢。有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友情帮顶!

多谢。大家一起讨论的。

网友B:
TCPMP不能porting到6.0吗?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WM player?

网友:
ARMCN里面有些资料很好。可以去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PMP不能porting到6.0吗?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WM player?

可以是可以。比较麻烦。又要花时间去弄了。
老板说一定要用WM...无语。
另:TCPMP在VS2005实在是比较头晕。5.0下就花了不少功夫才整的基本上可以用。而且有的时候操作还是会有些bug。。。郁闷

网友D:
正准备在CE60下弄TCPMP呢,听说在60下会有CRASH,不知道会是怎样,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准备在CE60下弄TCPMP呢,听说在60下会有CRASH,不知道会是怎样,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

哎。我也开始弄了。XQHRS232 WINCE自带的有没有用过?

网友D:
CE自带的能够解码的格式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E自带的能够解码的格式不多吧?!

不多MPGE avi-filter(理论上仅限微软的AVI)没了。
TCPMP的大多数是软件解码。
听高手说TCPMP的解码方式是解一段视频再解一段音频。这样以来文件小或者计算数率高的条件下文件播放很流畅。而且都是软件解码。
wm是通过Direct来处理。但是Dircet也仅仅是一个filter的接口,有filter他会解得很好。没filter也只是个空架子。
这个是咨询一个专门做WM的兄弟得到的结论。WMPlayer使用Direct,filter他们的BSP中有很多。所以用WMPlayer也还是可以接受,最主要很多filter是硬件加速。这样以来就很好了。
至于TCPMP。一个看优化的本事,一个看是否有硬件加速。要不优化的好,要不又硬件加速,但是总体上还是比WMPlayer要胜过一些。。。
没办法。还是准备porting TCPMP。除非BSP中给了新的filter更新。

网友:
wince就是让人头痛

网友E:
WM Player在ce下,效率一直很低,效果严重受限于格式和码率
我们以前做过的 800x600显示屏的,原数据是320x240的 的avi,效果只能将就
我估计还是wm palyer的解码的原因,换个播放器要流畅的多

网友:
用的4.2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WM Player在ce下,效率一直很低,效果严重受限于格式和码率
我们以前做过的 800x600显示屏的,原数据是320x240的 的avi,效果只能将就
我估计还是wm palyer的解码的原因,换个播放器要流畅的多

谢谢 hellosu。不是WM PLAYER解码的问题。是DS的filter没跟上。明天和原厂讨论下解决办法。
明天晚上结贴。大家继续讨论。来者有分

网友F:
TCPMP是纯软件解码的吧,至少他原始的代码跟硬件是否有解码功能是没关系的。硬件有视频解码功能用硬件解码效果自然好些,不会占用CPU资源。用directshow能播应该就有对应的解码filter,不然会播不起来的,只是可能你的filter没有用到硬件解码功能。
弱弱问下:你用的什么平台,这个平台有成功的产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TCPMP是纯软件解码的吧,至少他原始的代码跟硬件是否有解码功能是没关系的。硬件有视频解码功能用硬件解码效果自然好些,不会占用CPU资源。用directshow能播应该就有对应的解码filter,不然会播不起来的,只是可能你的filter没有用到硬件解码功能。
弱弱问下:你用的什么平台,这个平台有成功的产品了吗

呵呵。非主流ARM。。。。。成功的产品有。做NETBOOK出了几百K。据原厂说。我们现在是新产品。所有从头来过。呵呵。

明天和原厂开会具体再确认下filter的事情。他们最早推荐的时候说的也挺含糊。明天彻底弄清楚。

网友:
无比关心硬件解码 嗯 Mark学习

网友:
有硬件编解码的CPU还能卡?关注一下

网友G:
我有一种怀疑是他们的BSP包的filter没有给我们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种怀疑是他们的BSP包的filter没有给我们全。。。。

有可能不是最新或正常的版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换掉就好了。当时的问题是播放视频时间长了程序会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种怀疑是他们的BSP包的filter没有给我们全。。。。

有可能不是最新或正常的版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换掉就好了。当时的问题是播放视频时间长了程序会死掉

这个肯定不能接受。如果我要看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怎么办?死掉了客户要拍桌子退货的、

网友:
我2410在6。0下一直都像是幻灯片的效果,一天始以为是硬件跟不上,看了看,受教了,呵呵

网友:
编解码,不懂,留个脚印,以资学习!

网友:
哎。还是有问题。原厂也说没道理啊。哎。下周拿板子去问问。
暂时推迟到下周结贴。大家继续讨论。来者有分。

网友H:
这个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不好说。
这个涉及cpu速度,带宽,软件解码性能或硬件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不好说。
这个涉及cpu速度,带宽,软件解码性能或硬件解码。。。

哎说起来你可能也不知道。。。太非主流的芯片。AK7802.。。。

网友:
楼主用的安凯的芯片吧?
关于播放器,可以先试试看CorePlayer的效果。

网友:
做NETBOOK出了几百K。
这个还是要跟开发商沟通去。人家都有产品说明可以的。

网友:
頂上去。有新的進展了。
發現播放器上有點小問題。是2D format切換的時候出現了一些buffer上的錯誤。
1.MPU屏上由於刷新時候需要更新一些buffer,也就是擦髒區域,可能考慮是擦的時候影響了對視頻文件的解碼
2.現在發現個新的問題,有些歌曲音頻播放正常,視頻不正常。音頻已經過去了視頻反復播放。
3.問題可能能的地方是2D解碼的時候出現了一些問題。具體問題暫時我看不到。已經給做庫的人去查了。有了結果再貼上來。

网友:
buffer这个东东确实太重要了,可有时候就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