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ce下使用swprintf函数失效

楼主(2010-02-03):
在windows ce下使用swprintf函数失效
swprintf(filename, L"/Storage Card/1204151210050%03d.bin", (writeNum - 1) );
_tprintf( _T("save data file name = %s, len = %d\r\n"), filename, wcslen(filename));
其中writeNum 为10,而没有打印出filename的值
save data file name =
请问是不是格式写错了
打印
windows
file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先测试一下:swprintf(filename, L"%d", (writeNum - 1)); 看看输出的数字是否正确?
再看看filename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B:
没看出什么问题,但是%03d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写法

网友C:
其实上面的语句确实没错,我前出错的原因是这些语句的上面有错。但是在windows ce的环境下并没有直接将错误准确只出来,而是影响了后面的语句

网友D:
filename 是个数组吧。是否是因为%s打印的时候没有\0结束符造成?
建议先memset(filename,0,sizeof(filename));这样后面就有结束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