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90092 子屏显示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想用富士通的视频叠加MB90092芯片子屏显示功能,主屏可以正常显示。
子屏显示的字符为一段乱码,代码如下:
void  MB90092_DisChar (UCHAR x,UCHAR y,int addr,UCHAR mul,UCHAR bc,UCHAR cc,UCHAR ff)
{
        UCHAR temp1,temp2,color;

        if (x>0x17||y>0x0B) return;           //invalid col number or row number

   temp1=((y>>2)&0x3)+0x80;
   temp2=((y<<5)&0x60)+x;

        MB90092_WriteByte(temp1);             //command 0,设置写入地址,行和列
        MB90092_WriteByte(temp2);

        MB90092_WriteByte(0xB0|mul);          //command 6,mul->字符尺寸控制(datasheel82),设置一整行
        MB90092_WriteByte(0x20|y);

    if (synchronization==SYN_EXTERNAL){       //外控制显示
          cc=7;
          bc=0;
       }
        color=((cc<<4)&0x70)|bc;

        MB90092_WriteByte(0x88|ff);           //ff控制是否特显
        MB90092_WriteByte(color);             //command1-1,设置字符颜色,背景颜色

        MB90092_WriteByte(0x90+addr/128);     //command2-1,设置字符点阵在外rom的地址
        MB90092_WriteByte(addr%128);
}
//主屏字符
void MB90092_DisSub(UCHAR y,int addr, UCHAR bc, UCHAR cc,UCHAR ff)
{         UCHAR temp3,temp4,color;
    if(y>0x0b) return;
        temp3=((y>>2)&0x3)+0x84;
        temp4=((y<<5)&0x60);
        MB90092_WriteByte(temp3);
        MB90092_WriteByte(temp4);

//        MB90092_WriteByte(0xB0|mul);          //command 6,mul->字符尺寸控制(datasheel82),设置一整行
//        MB90092_WriteByte(0x20|y);

    if (synchronization==SYN_EXTERNAL){
          cc=7;
          bc=0;
       }
        color=0x02;

        MB90092_WriteByte(0xDf);                  //command 11子屏控制
        MB90092_WriteByte(0x00);

        MB90092_WriteByte(0xE1);
        MB90092_WriteByte(0x10) ;                 //command 12子屏起始位

        MB90092_WriteByte(0xE9);
        MB90092_WriteByte(0x50);               //command 13子屏起始位

        MB90092_WriteByte(0x88|ff);           //ff控制是否特显
        MB90092_WriteByte(color);             //command1-1,设置字符颜色,背景颜色

        MB90092_WriteByte(0x90+addr/128);     //command2-1,设置字符点阵在外rom的地址
        MB90092_WriteByte(addr%128);
}//子屏字符
void  Screen_Init (UCHAR bc)
{
        UCHAR i;

        CS=0;
        Delay_ms(10);                         //程序开始时,要输入CS四次去清除上电复位,然后所作的设置才是有效的。
        CS=1;
        Delay_ms(10);
        CS=0;
        Delay_ms(10);
        CS=1;
        Delay_ms(10);
        CS=0;
        Delay_ms(10);
        CS=1;
        Delay_ms(10);
        CS=0;
        Delay_ms(10);
        CS=1;
        Delay_ms(10);

        MB90092_WriteByte(0xA0);              //command 4,首先选择内同步
        MB90092_WriteByte(0x00);

        MB90092_WriteByte(0xAD);              //command 5
        MB90092_WriteByte(0x10);
                   //KID=0;APC与颜色有关;GYZ=0;W3--W0为行间距;10101 KID APC GYZ0 BH2 BH1 BH0 W3 W2 W1 W0
        MB90092_WriteByte(0xBC);              //command 7
        MB90092_WriteByte(0x2A);              //垂直开始位置设定

        MB90092_WriteByte(0xC0);              //command 8
        MB90092_WriteByte(0x18);              //水平开始位置设定

        MB90092_WriteByte(0xC8);              //command 9,GRM位设置普通模式或者扩展图形模式
        MB90092_WriteByte(0x20);

        MB90092_WriteByte(0xD1);              //command 10,设置普通模式/扩展图形模式,闪烁,字符背景,字符单色/彩色,背景单色/彩色
        MB90092_WriteByte(0x38|bc);

        MB90092_WriteByte(0xDF);                                                  //command 11
        MB90092_WriteByte(0x00);

        MB90092_WriteByte(0xE1);
        MB90092_WriteByte(0x10) ;                                           //command 12

        MB90092_WriteByte(0xE9);
        MB90092_WriteByte(0x50);                       //command 13

        MB90092_WriteByte(0xA2|synchronization);//command 4,内/外同步选择
        MB90092_WriteByte(0x2B);

        for (i=0;i<0x0B;i++)
          MB90092_DisColor (i);
        MB90092_ClearScreen ();
} //屏初始化

请大侠指点下,现在主屏正常显示,子屏是一段乱码,无论输出什么字符代码都一样

网友:
友情帮顶下
大学时帮老师做个项目用到该字符叠加器,用FPGA控制的,不过当时还没弄得太明白,
MARK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子屏清屏和初始化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子屏清屏和初始化不正确

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子屏清屏和初始化不正确

能把处理的部分写出来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