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同时点亮几个数码管,应该如何编程??

楼主:
我刚开始看到一个代码用的是 P0=0xea这种方式,后来又看到一种为P2=2,P0=0x3f(这是我刚买的stc单片机配套的,但不知道如何同时点亮多个数码管,)知道的请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P2是选通,2表示00000010,你换个数字多加几个1就行了

网友:
换了,可是还是不行,就是一个亮,我看了那数码管的原理图,它那个是用p2的0,1,2通过138译码生产8个选通8个数码管,不像我以前看到的一个用锁存器,觉得用锁存器可以用你说的那种方法,可是这个不行

网友:
有译码器的话,就是一个片选,一个段选呗

网友:
请高手去看看我的求助贴吧,就是定时器中断的那个

网友:
有译码器的话,就是一个片选,一个段选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怎么连线的,电路图不同,程序会有不同。一般先选通要显示的数码管,然后保持,再段选通

网友:
如果是用3-8译码器的话,那就不行了,肯定没法同时点亮。
不过可以先选中要点亮的那几个数码管,对这几个数码管动态显示,可以产生“同时”的效果

网友:
恩,是这样的,就是译码器我不懂怎样同时啊,

网友:
以前看的书是两个锁存器,那就好位选段选,也好同时点亮多个数码管,可昨天去买的开发板却是一个译码器和锁存器,,所以不懂弄了,,

网友:
  有人告诉说用动态选通,每选一个就延时,循环,觉得好像也难行,,若是流动的还好,可要同时,估计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
利用人眼视觉暂留原理,动态显示

网友:
恩,下次要试试,,谢!

网友:
动态和静态的呗。MCU比较忙的话,可以试着用静态的,数据串行出,用锁存器锁住即可静态驱动。点亮后MCU可以干别的去,不耗费MCU时间的。
串入并出寄存器可以选择74HC595

网友:
不太懂,,我的开发板只有一个锁存器和译码器,怎样静态??

网友:
应该是动态显示,就是通过极短的时间顺序依次点亮所有的位和段,这样给人的感觉就会是同时亮的,明白?

网友:
多数码管最好循环亮,不然你的端口驱动能力会受到限制,你的开发板有几个数码管?
将数据按顺序显示,一般5-20ms都不会觉得有闪烁的现象,看起来就象是“同时”一样~

网友:
静态动态跟端口驱动能力没有关系。
静态的用了数据寄存器,单片机的IO口只占用2个即可(一个是串行数据,一个是移位时钟),并没有要直接驱动多个数码管。
具体采用哪种根据实际情况而定,MCU比较忙完全可以采用静态的。

网友:
今天刚看到书了,介绍了这个,懂点了,

网友A(2009-04-14):
有8个,,那我试试看,,但总觉得比较麻烦,买错了也没办法,谢谢了

网友B:
大师分析的好透彻啊,,看来我还要研究一段时间才能全面理解您的这些话了,谢谢了

网友C:
用这个吧74HC595

网友D:
建议用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