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中运行模拟器出现黑屏问题

楼主:
我的主机系统是VISTA,安装了VMWARE6.5,在虚拟机中安装了XPSP3,在该XP下安装了WINDOWSCE5.0、EVC,做好了SDK后,编译一个工程,出现模拟器启动画面,一会后便黑屏了,再就无法启动,退出了。我试过去掉“Enable KITL option”来重新编译系统,仍不行,不知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有没有看到模拟器启动后的界面呢?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VMWARE的问题,而是LZ的CE6.0少打一个补丁。这个补丁很诡异,文件中没有说明。

LZ有没有安装:Virtual Machine Network Driver f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网友:
在vista上没有玩过,不过模拟器也可以通过虚拟串口进行调试的,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在EVC中点击运行,如何出现了第一个Windowsce的画面,再就黑屏了。
“Virtual Machine Network Driver f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可能没有装,至少没有什么印象,直接就安装了VMWARE,
我装来试试,然后看看情况如何。
你有没有试过在VPC下,情况怎样,我试过,连模拟器启动界面都没有,直接出一个错,
不知你有什么看法?谢谢!

网友:
还请说清楚些,我初次搞这些东西。
"Virtual Machine Network Driver f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是装在何处,虚拟机下还是主机下。
放一张启动的截图:

网友:
虚拟机下,也就是模拟器运行的系统中

网友:
我刚在模拟器下按装了,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还是黑屏,重试几次后便退出了。

网友A:
我是直接安装的这个补丁,没有怎么设置其他的东西,然后直接在EVC下编译运行了程序,不知是否还有重新编译系统在重新生成S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安装的这个补丁,没有怎么设置其他的东西,然后直接在EVC下编译运行了程序,不知是否还有重新编译系统在重新生成SDK?

你最好在PB里试试,因为我以前只在PB下试过,试成功后才导出SDK的。

网友:
在PB中如何进行设置?
我刚在PB中新建了一个平台,没有发现和以前不同的地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B中如何进行设置?
我刚在PB中新建了一个平台,没有发现和以前不同的地方。
谢谢!

不同任何设置

网友:
安装了这个“补丁”,是否会在PB做系统的时候有所显现?
要不然,岂不是没什么区别么!
或看不到什么明显的改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设置、也没有任何提示

至少我没有看到,但黑屏问题解决了

网友:
报告消息:
还是不行。

网友:
安装标准的Wince SD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