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 BOX显示数据的问题

楼主: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int nEngineType;
         int OpenMode;
         unsigned char pszBarcode[128];
         int nScanTime;
         CString strpszBuffer;
         HANDLE hCom = SHTP_OpenPort(4,B9600);
          Close();
          // SSI_BarcodeOpen();
          wchar_t lpWideCharStr;
         int nCount = SHTP_GetByteCount(hCom);
         if(nCount > 0)
         {
                unsigned char pszBuffer[128];
                SHTP_ReadPortBytes(hCom,nCount,pszBuffer);

                DWORD wcharLen;
                wcharLen =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0,(char *)pszBuffer,strlen((char *)pszBuffer)+1,NULL,0);
                //MByteToWChar((LPCSTR)pszBuffer,lpWideCharStr,dwSize);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0,(LPCSTR)pszBuffer,-1,(LPWSTR)lpWideCharStr,wcharLen);//char to wchar!

                //UpdateData();
                //strpszBuffer.Format(TEXT("%d"), *((int*)lpWideCharStr));
        m_listBox.GetText(2,(LPTSTR)lpWideCharStr);
                m_listBox.AddString((LPCTSTR)lpWideCharStr);
           //AfxMessageBox((LPCTSTR)lpWideCharStr);
                //AfxMessageBox(pszBuffer);

    //  UpdateData(FALSE);//

         }
         // Close();
        // Sleep(2000);
    SSI_BarcodeOpen();

        //m_listBox.AddString(L"test");
        // UpdateData(FALSE);
}
单步的时候到这步m_listBox.AddString((LPCTSTR)lpWideCharStr);
可以看到里面的数值
却显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不是AddString只能显示些特定的数据格式
lpWideCharStr是款字节的格式

我单步执行的时候执行到
m_listBox.AddString((LPCTSTR)lpWideCharStr);
有时候可以在BOX中看到正确的数值
看到正确数值的时候再单步就单步不下去了
我如果把这个应用程序直接同步到WINCE系统下去执行
却不管数据有没有从串口上来都只显示量个框框
我的这个串口程序是PC上移植过来的
是不是不支持I/O重叠原因造成的

网友:
好困12多了,友情帮顶。

网友:
可能是字符转换的问题

试试不同的MultiByteToWideChar的第一个以,不一定是CP_ACP的.

因为MultiByteToWideChar执行能否成功转换和 local id 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