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驱动芯片HX8238的驱动问题,请进来看看,多谢了!

楼主:
采用的屏是比亚迪的3.5寸TFT屏,下面是TFT屏驱动芯片HX8238的资料:

HX8238的时序图

HX8238的时序要求

S3C2440的LCD时序图

我的LCD控制器设置如下:
CLKVAL = 6;
//因为我用的是FCLK=400MHz HCLK=100MHz PCLK=50MHz的配置,所以CLKVAL = 0x06, 根据2440算式  VCLK = HCLK/((CLKVAL + 1)x2)可以算出VCLK约等于7MHz

#define LCD_VBPD   18
#define LCD_VFPD   4
#define LCD_VSPW   1
#define LCD_HBPD   68
#define LCD_HFPD   20
#define LCD_HSPW   33

我的GPIO的设置是:
GPCCON = 0xaa955699
GPCUP = 0x0000ffff
GPDCON = 0xaa95aaa1
GPDUP = 0x0000faff

按说设置了这些就应该可以看到图像了,但是我修改了很多次LCD控制器的配置,屏一点反应都没有,而背光又是打开的,照了算式算了几遍,应该是对的,但是却就是看不到图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在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有人说先用SPI将初始化代码发给HX8238,之后LCD控制器的信号才可以正确显示,但也有些人说不用发送初始化代码只需要按照HX8238的默认配置去配置LCD控制器参数即可,我上面的配置用的已经是默认的配置了,却看不到信号,很费解。

请问有没有人调试过这个IC的或者这个TFT屏的,能否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找原厂问一下,不用初始化寄存器能不能直接点亮。

一般的RGB的屏都不用初始化可以直接点亮。

你可以量一下那些时钟有不有分出来。复位有不有做好,电源供给正常了吗?

我曾经用过一个统宝的屏,对时序要求非常高,搞了我好久。

网友:
我也是想看看时序的,不过现在手边没有示波器比较麻烦,在参数上我算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LCD控制器上接了两块屏,采用转接板的方式,另外一块是可以看到图像的,比亚迪的看不到,比亚迪的屏在其他板上看过可以确定屏是好的,由于同一块板上其他的屏可以看到且比亚迪的屏也是好的,那应该可以说硬件线路是对的,问题是出在驱动上。所以担心是SPI没有输入初始化代码而造成没法正常输出,烦哪!!! 呵呵

请有过这个屏调试经验的人给点意见,感谢!

网友:
没人调试过?

网友:
终于调试出来了  原来是极性搞反了  晕~~~~~~~~  结贴了 呵呵

网友:
恭喜一下。

网友:
求购3.2''LCD屏,需要HX8238-D驱动

本份求购3.2'' lcd屏做BABY MONITOR,需要用HX8238-D驱动

有哪位大虾可以提供渠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现在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遇到,在3线spi初始化时,使用的自身的spi,在写data和cmd是不知道怎么控制,现在只是知道写data,不知道cmd的要怎么做。我是参考的tl2796的驱动。我现在使用的hx8369的驱动芯片。您能给点建议吗?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将您之前的lcd驱动关于spi初始化话的给我发下啊。谢谢了。我的邮箱qlrytl@163.com。等待您的回复。

网友:
7楼兄弟请联系我QQ:369122197 , TFT专业研发生产厂家 .

7楼兄弟请联系我QQ:369122197 , TFT专业研发生产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