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分悬赏

楼主:
我最近买了台湾义隆单片机进行实验,单片机的型号是:EM78P156E系列的,有买了仿真器和烧写器,今天写了一个4*4键盘的扫描程序,在仿真的时,单步执行时程序能在正常的循环里执行每一条指令,但全速运行时,在没给任何的指令条件下程序能挑出循环,这是为什么呢?请求高手指点一下!程序如下:
STATUS == 0X03
PORT5  == 0X05
PORT6  == 0X06
    C  == 0
    DC == 1
    Z  == 2
IOCE   == 0X0E
;----------------
TMP  ==  21
CNT  ==  22
CNT1 ==  23
KEY  ==  25
;----------------
ORG  0
RESET :
      MOV  A ,@0X11
      IOW  IOCE
      MOV  A , @0b11110000
      IOW  PORT6
      MOV  A , @0X00
      IOW  PORT5
;-------------------------
CHECKKEY:
      CALL  SCANKEY
      MOV   A, KEY
      MOV   PORT5 ,A
      JMP   CHECKKEY
;------------------------------
SCANKEY:
      MOV   A ,@0b11111111
      MOV   TEMP ,A
      BC    STATUS ,C
      MOV   A ,@4
      MOV   CNT1,A
NEWCOL:
      RLC   TEMP
      MOV   A ,TEMP
      MOV   PORT6 ,A
      NOP
      COMA  PORT6
      AND   A ,@0b11110000
      JBS   STATUS ,Z
      JMP   HAVEKEY
      DJZ   CNT1
      JMP   NEWCOL
      JMP   SCANKEY
HAVEKEY :
      SWAPA   PORT6
      AND   A ,@0b00001111
      MOV   TEMP  ,A
      CLR   CNT
NEXT_BIT :
      RRC   TEMP
      JBS   STATUS , C
      JMP   FOUND
      INC   CNT
      JMP   NEXT_BIT
FOUND :
      DEC    CNT1
      BC    STATUS , C
      RLC   CNT1
      RLC   CNT1
      MOV   A , CNT
      ADD   A , CNT1
      MOV   KEY , A
     RET

网友A:
他有没有看门狗!

网友B:
键盘的扫描程序需要‘去抖动’约10ms,

网友C:
快1年没用他们家的MCU了, 时间真是快呀!

跳出循环==>哪个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有没有看门狗!

我在程序开头已经把看门狗去掉了!

SCANKEY:
      DISI
      WDTC
      MOV  A ,@0b11111111
      MOV  TEMP ,A
      BC    STATUS ,C
      MOV  A ,@4
      MOV  CNT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的扫描程序需要‘去抖动’约10ms,

我是用的仿真器去运行程序的,还没到真正的键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1年没用他们家的MCU了, 时间真是快呀!

跳出循环==>哪个循环?

在没有任何按键发出指令时,应当在下面这段程序中反复的循环扫描,我在仿真器下,按F8单步执行时,程序是在里面不停的循环,但当我全速(F5)执行时,程序就跳出来了!!

SCANKEY:
      MOV  A ,@0b11111111
      MOV  TEMP ,A
      BC    STATUS ,C
      MOV  A ,@4
      MOV  CNT1,A
NEWCOL:
      RLC  TEMP
      MOV  A ,TEMP
      MOV  PORT6 ,A
      NOP
      COMA  PORT6
      AND  A ,@0b11110000
      JBS  STATUS ,Z
      JMP  HAVEKEY
      DJZ  CNT1
      JMP  NEWCOL
      JMP  SCANKEY

网友:
   看到楼主的头像,我无心看程序了啦,哎。

网友:
跳到哪里了
莫非跑飞了
汇编不大懂
帮顶。

网友:
汇编看不太懂
不过是不是防抖动的问题啊

网友D:
设置断点 看看, 你没有在循环里设置断点

网友:
你怎么知道飞了,飞到那个地址去了。。。

网友:
看起来你的程序有问题.

注意每次写给IO Port的数据和IO口的状态.
这些会影响到IO读出的状态;

另外, IO在写数据后, 需要延时一点时间再读, 否则数据会错误! 一般至少3~5个nop

网友:
停在FOUND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跳到哪里了
莫非跑飞了
汇编不大懂
帮顶。

就是下面这个循环啊,就像是误触发的现象,跳出去执行下面的语句啦

SCANKEY:
      MOV  A ,@0b11111111
      MOV  TEMP ,A
      BC    STATUS ,C
      MOV  A ,@4
      MOV  CNT1,A
NEWCOL:
      RLC  TEMP
      MOV  A ,TEMP
      MOV  PORT6 ,A
      NOP
      COMA  PORT6
      AND  A ,@0b11110000
      JBS  STATUS ,Z
      JMP  HAVEKEY
      DJZ  CNT1
      JMP  NEWCOL
      JMP  SCANKEY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置断点 看看, 你没有在循环里设置断点

已经设定了!就像是误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你的程序有问题.

注意每次写给IO Port的数据和IO口的状态.
这些会影响到IO读出的状态;

另外, IO在写数据后, 需要延时一点时间再读, 否则数据会错误! 一般至少3~5个nop

我也试过,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