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spi设备使用一个驱动程序

楼主(2010-05-17):
二个spi设备使用一个驱动程序
阅读完linux内核中的spi驱动程序有点乱,现在想用一个spi驱动程序,打开二个spi设备,而且可以使用二个spi设备,只需要在probe的时候,注册二个spi设备即可吗?具体应该怎么做?请高手明示。
设备
linux
程序

网友A:
不同的spi设备当然是调用同样的spi驱动啊

网友B:
要想使用二个spi设备,只需要在probe中注册二个设备就可以了吗?

网友C:
LZ是不是自己有些乱啊?
应该是一个驱动可以驱动同一类的设备。但是,每一个设备有自己独立的驱动Service/Instance。
两个SPI设备要互相通讯,那就是两个SPI驱动Instance之间的通讯,通俗地说,是进程间通讯了。

网友D:
如果是同一类的设备,并且两个设备实现的是不同的功能,当然可以只用一个驱动,比如一个只读,一个只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