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中为什么init没有执行呢,请教

楼主:
我编写了个小的驱动,2.4内核的。
加载上去之后发现,init初始化过程没有执行,请教原因
static void spi_drv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

static int spi_drv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MOD_INC_USE_COUNT;
        return 0;

}

static int spi_drv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MOD_DEC_USE_COUNT;
        return 0;

}

static ssize_t spi_drv_read(struct file *filp, int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offp)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pi_drv_fops =
{
        ioctl: spi_drv_ioctl,
        open: spi_drv_open,
        release: spi_drv_release,
        read: spi_drv_read,

};

static int __init spi_drv_init(void)

{

printk("here!\n");
  没有打印
}

static void __exit spi_drv_exit(void)
{

}

module_init(spi_drv_init);
module_exit(spi_drv_exit);

网友:
引用楼主 fineshang 的回复:
我编写了个小的驱动,2.4内核的。
加载上去之后发现,init初始化过程没有执行,请教原因

你是用insmod 加载驱动,对应的答应信息没有在dmesg里出现么?如果你在对应的内核下编译,驱动对应的内核版本和系统的内核版本互相兼容的话,module_init()在insmod命令下会被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