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CE6 模拟器

楼主:
    wince6.0 编译产生Nk.bin后,如何在pc上模拟啊,怎么设置或者是否要安装其他软件?

网友:
假设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安装在目录"C:\Program Files\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1.0"下,
你的nk路径是"E:\WinCE_OS\device_emulator\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nk.bin"

打开cmd,进入目录C:\Program Files\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1.0",输如下命令:
DeviceEmulator "E:\WinCE_OS\device_emulator\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nk.bin" /video 800x480x16

(800x480x16,表示800x480的像素和16位色.)

网友:
wince6 安装过程有的,俺的第一次就成功了。呵呵

网友A:
不是所有PB6.0编译出来的NK.bin都能在PC上模拟的。
只有用DeviceEmulator的BSP编译出来的才可以。

网友:
安装这个试试看,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PB6.0编译出来的NK.bin都能在PC上模拟的。
只有用DeviceEmulator的BSP编译出来的才可以。

选择 Target | Connectivity Options? ,.
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选项框就会出现,

34. 在 Download右边选择按钮 Settings.

35.在Emulator Properties 框打开Display选项

36.在Screen width和Screen height分别输入640 pixels和480 pixels.
如下图:

37.  在 Network选项下面的Enable NE2000?前面打钩

38. 点击确定

39. 点击 Apply 保存设置,然后点Close关闭对话框。

?   Test your OS run time image on the Device Emulator

40. 选择 Target | Attach Device 下载系统到模拟器

图贴不上来
我这有个文档,你要的话可以米我 QQ:78078161

网友:
另外你要安装模拟器和虚拟网卡

网友:
我现在编译产生了nk.bin,wince6.0 R2.
1.在target下设置了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
   ce device /device emulator(dma) /device emulator(dma) /none

   在Emulator Properties 框打开Display选项,输入640 pixels和480 pixels.
   保存退出。

2.在target下attach device,选择对应nk.bin.   不能模拟啊 ?!

3.安装过vs_emulator.exe,device emulator manager 8.0.60801.00.

4.cpu是RMI1250,mips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PB6.0编译出来的NK.bin都能在PC上模拟的。
只有用DeviceEmulator的BSP编译出来的才可以。

MIPS的NK.bin能否模拟是个问题。

建议楼主直接下载到目标平台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