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如何发送数据包

楼主:
WIFI设备与无线路由器连接上后,如何获取它的IP地址,WIFI发送数据包使用的通信协议是什么,发送数据包时需要调用哪些函数

网友:
先帮顶下。

MARK,明天上班再看下代码。

网友A:
wifi和有线网卡如dm9000,cs8900在发送数据,接收数据上对应用程序而言是一样的。连上ap后,如果设置为自动获取ip地址,也是协议层来获取。这个和有线网卡一样,区别在于wifi发送和接收数据时,需要将2.4G的射频信号转换为二进制数据,在芯片内部通过协议转换,由802.11包数据转换为上层能识别的802.3包数据
发送,接收数据时都是socket编程。只不过wifi会多出来一些搜索ap,建立adhoc,设置密码,配置等工作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传输协议应该是用TCP,UDP都是可以的吧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对于上层应用程序而言,无线跟有线发送数据包是一样的,发送数据包可以用socket通信。
通信协议选UDP或TCP都可以。

网友:
和有线一样吧,都是网络通信,原理都是一样的,机制稍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和有线网卡如dm9000,cs8900在发送数据,接收数据上对应用程序而言是一样的。连上ap后,如果设置为自动获取ip地址,也是协议层来获取。这个和有线网卡一样,区别在于wifi发送和接收数据时,需要将2.4G的射频信号转换为二进制数据,在芯片内部通过协议转换,由802.11包数据转换为上层能识别的802.3包数据
发送,接收数据时都是socket编程。只不过wifi会多出来一些搜索ap,建立adhoc,设置密码,配置等工作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帮顶!
WIFI的关注一下,就快搞了!

网友:
发送的话,可以用SOCKET

协议的话,可以用TCP, 或者UDP

如果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还是选择TCP

网友:
不错,顶顶,最喜欢用手机上wifi了!

网友:
继续关注ing…WiFi听到的次数很多,可是没有接触的机会,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