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编译问题

楼主(2010-06-24):
CE6.0编译问题
我在BSP包中的\SRC\BOOTLOADER\COMMON文件下面的main函数中包含WINCE600\PUBLIC\COMMON\OAK\INC文件中的头文件,编译出错。
奇怪的是本身定义的是这样的:
#include "bsp.h"
#include
#pragma warning(push)
#pragma warning(disable: 4115)
#include
#pragma warning(pop)
#include "loader.h"
#include "sdfmd.h"
这样编译时没问题,但是只要我加了就编译出错的。ethdbg.h和fmd.h也是在那个路径下的。为什么呢?
pop
include
warning
PUBLIC

网友A:
什么错误,也不说说 !
包含,又是如何包含法呢?

网友B:
错误不说,让别人怎么说呢?
包含头文件的时候,注意在SOURCE文件里面指明路径。

网友C:
错误编译没保存住的,请问在BSp中调用CE6.0的public文件夹下面(\WINCE600\PUBLIC\COMMON\OAK\INC)的.h文件,需要在source中指明路径么?我看BSP中有些地方就是直接在头文件中定义那文件夹中的.h的,我在bootloader的common文件夹下的main.c中定义那头文件下面有些文件就出错。请问为什么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