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上位机用labview做控制面板,下位机用vxworks的套接字可 ...

楼主(2009-03-08):
上位机用labview做控制面板,下位机用vxworks的套接字可以做上下位机通讯吗?
上位机用labview做客服端的控制面板,下位机用vxworks操作系统的套接字,他们怎么建立起串口通讯?
通讯
操作系统
控制面板
客服端

网友A:
既然下位机用的是socket,怎么又要串口通信,你的上下位机之间的通信到底是网络还是串口

网友B:
对不起!说错了!是网络通讯用tcp/ip。
这样能通讯吗?

网友C:
当然可以,都使用标准的TCP.IP协议。

网友D:
当然可以的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上网用tcp/ip,说话请说普通话,呵呵

网友E:
可以呀
只要程序写的没问题就好
做RF的经常通过labview控制仪表 好像也有用TCP/IP做的

网友F:
当然可以,我就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