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访问Powerpc的immr寄存器

楼主(2010-04-28):
如何访问Powerpc的immr寄存器
如果知道了immr这个寄存器的地址,可以直接用这个地址访问寄存器吗?
或者是不是需要把这个地址重新映射一下才可以。
刚开始弄这个,问题初级了一点。
问题
寄存器
如何

网友A:
自问自答了。
cpm2_map_t __iomem *cpm2_immr= ioremap(0xF0000000, CPM_MAP_SIZE);或者也可以使用get_immrbase()得到immr的地址,然后再映射:
cpm2_map_t __iomem *cpm2_immr= ioremap(get_immrbase(), CPM_MAP_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