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不通快要崩溃了

楼主:
新手求教。(芯片ep9315,环境:wince5.0)

我的主程序里有三个线程在跑:线程1做好了,是串口指令的收发;线程2,3还没写好,一直在死循环,准备用于ad数据的采集和储存。

平时串口的收发正常,当我创建一个全局变量a(其他亦如此)时,会出现串口收不到指令的现象;这个全局变量a用于线程2中死循环的退出if(a==1){break;};初始化时a=0,同时也创建线程1、2、3;当线程1收到“stop”指令时,令a=1。删掉这个全局变量和相关语句就一切又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死了,但主程序的调试信息能打出来。
与主程序对应的还有个流接口驱动,应该和这个问题无关吧。

求教问题产生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啊 ?
自己顶顶顶 顶

网友:
全局变量跟串口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死了,
昨晚把子程序一个个隐掉,程序已经是最简单的串口收发了。可串口还是收不到。
是不是 编译器出问题了?
今早用十天前的老程序试了试,依然如此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可以实现你所要的功能,
是不是你的全局变量没处理好导致线程死掉了

网友:
呵呵,全局变量跟串口有什么关系,楼主表述的不好

网友:
建议楼主把代码贴出来
或是好好看下你说的变量a的使用方法,把赋值的位置修改下;或是只赋一个初始值,没有置1的操作;一点一点的定位问题

网友A:
一般多线程编程其全局变量都需要加volatile关键字修饰,并且需要使用互斥对象对全局变量进行互斥,否则会容易出现多个线程同时改变全局变量的情况。

网友:
没明白啊,共同的变量访问最好加临界区。互斥比临界区要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线程编程其全局变量都需要加volatile关键字修饰,并且需要使用互斥对象对全局变量进行互斥,否则会容易出现多个线程同时改变全局变量的情况。

楼上说的对,另外再好不要用静态变量,对于全局变量,最好 lock 一下

网友:
全局变量 是共享的。。 加入冲突解决机制。

网友:
代码不贴了,太多了
我的串口程序可能编的不太好, 全局变量在init()中赋值就不行了,在其他子函数里可以。
函数init()用于生成3个线程,包括串口接收指令的线程;
函数comminit用来createfile串口和设置;

按理说主程序里init()要在comminit()后面(先打开串口才能进行指令收发嘛),但是这样就是不行;换下位置就能定义全局变量了。 奇怪,我想不通。(不过串口线程里有延时一秒,能保证comminit执行。)

我按paulfuture的建议找到问题在哪了,但现在没法整个重写串口程序了,以后再说吧。
其他几位的建议我还看不懂,比如“volatile 共同的变量访问最好加临界区  对于全局变量,最好 lock 一下  全局变量 是共享的。。 加入冲突解决机制”

网友:
好在没崩溃,
每次都这样...

网友:
把线程的常循环里面加上 Sleep(1)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