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的操作思路

楼主:
我开发用了一个nandflash做数据存储。但是nandflash只能是页擦写。部分数据需要重复重复擦写,请问这部分操作的逻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只能是将不想擦除的内容先读到内存中,然后擦除,再将内存中刚备份的数据和新数据写到FLASH中

网友:
NAND FLASH的读写最好需要NAND FLASH控制器来实现。

首先建议楼主好好看看这个:
NAND Flash 的数据读写方法及源程序
http://www.dz3w.com/mcu/c51src/0079894.html

另外:
SD卡存储扩展礼包--MCU读写SD的经典设计: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15793
SD卡存储扩展礼包--MCU读写SD的经典设计,MCU读写NAND FLASH的参考设计,包括详细的原理图、技术手册,和源代码,值得参考与学习

楼上好好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将不想擦除的内容先读到内存中,然后擦除,再将内存中刚备份的数据和新数据写到FLASH中

方法是好方法,但是只能在一直保持供电的情况下,如果断电了还能再读?在NANDFLASH做个分区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