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加入驱动后,内核中没有啊?

楼主:
我在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中加入了驱动
并且驱动也放到了release目录下
为何不能编入到内核中呢?
而且我看了下reginit.ini和ce.bib中也没有相应的信息
请问高手们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A:
在BSP的files 目录里修改的platform文件手动复制到release目录,或者执行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然后再make就有了

网友:
引用楼主 benbentobecow 的回复:
我在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中加入了驱动
并且驱动也放到了release目录下
为何不能编入到内核中呢?
而且我看了下reginit.ini和ce.bib中也没有相应的信息
请问高手们问题出在哪里啊?

不是这个原因
我是在files目录下面改的了
之后执行build current bsp命令都不行呢??
继续问。。。。。

网友:
你看看工程目录下的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文件有没有被修改掉。
光改Files目录下是不行的。

网友:
build current bsp又不一定会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并且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即使选了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 也是无效的,还是要手动复制或者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然后再make run-time im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SP的files 目录里修改的platform文件手动复制到release目录,或者执行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然后再make就有了

就是这样的,我前几天也是遇到你这样的情况按Veabol说的执行了后就可以了

网友B:
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可以直接改动  release 目录(就是NK.BIN同目录)下的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
然后直接make image ,

后期发布时  可以再files里面改  然后重新sysgen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可以直接改动 release 目录(就是NK.BIN同目录)下的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
然后直接make image ,

后期发布时 可以再files里面改 然后重新sysgen 就可以了

6.0不了解。
如果是5.0的话改release目录不保险,因为经常是你一点击release下的这几个文件,系统就会自动将files目录下的文件替换过来,即使你点击右键查看属性也是有可能的。
而在后期发布时改了files里边的内容也根本不用sysgen,只要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后再make就行了,其实一般改了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可以直接改动 release 目录(就是NK.BIN同目录)下的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
然后直接make image ,

后期发布时 可以再files里面改 然后重新sysgen 就可以了

6.0不了解。
如果是5.0的话改release目录不保险,因为经常是你一点击release……

我的经验是,不怎么喜欢用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因为这样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sysgen只在最后发布时用, 如果只是make image的话,只会release下覆盖files, 我就是5.0

不过我建议:
如果只是测试某一个驱动,就可以用的方法,前提是将你的BSP做好备份,

网友:
把你的两个文件贴出来看看
并把你修改的内容用其他颜色标出来

网友:
多谢各位了
各位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遇到的问题估计是我的环境造成的。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
散分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