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PB4.2支持CF2.0和SQL Mobile
nanxiangzi
nanxiangzi

网友A(2009-04-30):
PB4.2支持CF2.0和SQL Mobile
我安装了wince 4.2得一个最新补丁包,在WINCE420\OTHER目录下多了DOTNETV2、DOTNETV35、SQLMOBILE
我想将其中几个特性添加到我得系统当中去。于是编译了一个工程,添加了CF 2.0和SQLMOBILE得所有组件,编译正常通过。
我写了几个测试程序,都无法正常运行,仔细检查了NK里面的内容,居然没有这个两个特性的DLL文件。
也就是说这些DLL都没有被打进去。
我就纳闷儿了,于是将这两个特性去掉,改为CF 1.0和SQL 2.0两个,好了,这两个编译进去就能正常使用。
使用CF 1.0编写的程序能够正常运行!
不知道那位朋友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小弟先在这里谢过了。
PB编译完成之后,我在$(project)\RelDir\SAMSUNG_SMDK2410_ARMV4Release目录下找到了这几个组件的BIB和reg文件
我发现,CF 1.0和SQL 2.0得BIB和reg里面是有内容的,里面包含了一些DLL文件的拷贝和存放路径
但是CF 2.0和SQLMOBILE得BIB和REG文件却是空得,只有几个被注释得语句,如下
BIB 文件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IF IMGNOCOM !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HEADLESS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MARTFON
; @CESYSGEN ENDIF
FILES
IF IMGNOFILES !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HEADLESS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MARTFON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JA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DE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FR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IT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PT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ES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KO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CHS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CHT
; @CESYSGEN ENDIF
ENDIF
ENDIF

REG文件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HEADLESS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MARTFON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JA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DE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ES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FR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PT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IT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KO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CHS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NETCFV2_MODULES_DOTNETV2_STRING_CHT
; @CESYSGEN ENDIF

以上是netcfv2的BIB和REG
SQLMOBILE得这两个文件也是相同问题
安装
Mobile
wince
程序

网友B:
我在PB 得WorkSpace里面,查看了CF2.0和SQLMOBILE的Dependncy,是空得
但是CF1.0和SQL CE 2.0不是空,里面有很多依赖项

网友:
1 CF2.0在PB4.2下面使用的话需要加一个特别的补丁的,可以查找一下;
2 据我所知SqlCE你想添加进OS,是需要手动的把DLL和注册表的信息给抽取数来,然后bib文件手动添加进去的

网友C:
添加之后,测试代码如下
hr = CoCreateInstance (tClsid,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 CLSCTX_LOCAL_SERVER,
IID__Connection, (LPVOID *)&m_pADOCEConn);
DWORD err = GetLastError();

结果 hr = 0x800700c1;
err = 0x000000c1;
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D(2010-03-10):
关注,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