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创建的工程在WINCE5.O系统跑不起来?

楼主:
我用EVC创建的工程,编译成X86(evc自带的SDK和WINCE5 SDK都试过) Realse 可执行文件放到 装有 wince5系统的开发板上运行,提示不是有效的WINCE程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设置情况,应该是没有需要的库文件吧,你再查一下

网友:
没有什么库文件啊,我在另外一块WINCE6.0的板子能跑起来

网友:
应该是缺少什么组件吧

网友:
你的SDK跟你的OS不一致

网友:
你的SDK是你的系统生成的吗?

网友:
SDK和目标板系统镜像不一致,建议再制作镜像的时候,重新生成一个SDK,安装到EVC中,选择该SDK重新编译一遍试试。

网友:
wince 5.0编译的SDK 和wince6.0编译的SDK应该不一致 所以导致在6.0系统能跑起来 重新编译5.0的SDK应该就OK

网友:
正确的步骤为:
1、安装对应平台WinCE5.0的SDK包
2、在该SDK包上编译相应的程序
顺便提一下,如果平台不一致,用EVC编译时会有提示的哦,楼主没有遇到吗?

网友:
首先  你的系统 如果是基于 arm 平台的 ,编译就要选择arm 类型的 而不是X86

再者如果你的EXE 是基于MFC的,首先看看你的系统是否支持MFC, 可在PB的工程文件中看是否有MFC组件

网友:
ce5.0和6.0是不一样的,先确认你是用ce5.0的SDK包编译的

网友:
你是使用动态链接库生成可执行文件还是使用静态链接库生成可执行文件,还有你的NK是否添加了应用程序运行的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步骤为:
1、安装对应平台WinCE5.0的SDK包
2、在该SDK包上编译相应的程序
顺便提一下,如果平台不一致,用EVC编译时会有提示的哦,楼主没有遇到吗?

如果没MFC组件我可以加文件进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8 楼 wolfmvp 的回复:正确的步骤为: 1、安装对应平台WinCE5.0的SDK包 2、在该SDK包上编译相应的程序顺便提一下,如果平台不一致,用EVC编译时会有提示的哦,楼主没有遇到吗?

如果没MFC组件我可以加文件进去吧?

把相应的DLL拷贝过去就行了

网友:
有几种可能性:
一、你的系统不是X86的
二、你的WinCE操作系统缺少IE组件
三、应用程序中缺少某些动态库dll

网友:
不会吧,evc不能做wince6的程序吧。。。最高只支持到wince5.0
直接使用开发板提供的sdk就可以了。。。应该是平台没有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