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中使用变长参数问题

楼主:
要移植ADS下的BootLoader的部分代码到Eboot下,ADS下用到了带有可变长参数,如下:
#include

void DM_Printf(char *fmt, ...)
{
        char buffer[PRINTF_BUFFER_SIZE + 1];
        va_list ap;

        va_start(ap, fmt);
        vsnprintf(buffer, PRINTF_BUFFER_SIZE, fmt, ap);
        va_end(ap);
        DM_Info(buffer);
}

头文件和函数定义都移植过来后,在pb下编译出错:
error C2220: warning treated as error - no 'object' file generated。。。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A:
error C2220: warning treated as error - no 'object' file generated。。。

麻煩 lz 將 warning 也貼出來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ror C2220:warning treated as error - no 'object' file generated。。。

麻煩 lz 將 warning 也貼出來吧,

Paul, Chao @ Techware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0201:WARNN ] C:\WINCE600\PLATFORM\TI_EVM_3530\SRC\BOOT\EBOOT\NAND\..\dm.c(95) : warning C4013: 'vsnprintf' undefined; assuming extern returning int
BUILD: [01:0000000202:WARNN ] C:\WINCE600\PLATFORM\TI_EVM_3530\SRC\BOOT\EBOOT\NAND\..\dm.c(237) : warning C4018: '<' : signed/unsigned mismatch

网友:
在ADS下的程序中包含了如下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网友:
1. 没有一个 warning 与可变长参数有关, lz 把这两个 warning 都解决了即可编译成功.

2. eboot 好像没有 vsnprintf, lz 要自己写一个.

Paul, Chao @ Tech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