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在WINCE平台下如何向PC串口发送浮点数据

楼主:
现在能够向PC串口发送字符,但不知道如何传送浮点数据,已经试过直接发送是不行的。
串口的发送和接收好像都是按字符进行,直接发送浮点数会被强制类型转换,这个好像和驱动有关,硬件寄存器应该也不支持浮点数据,我的这个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将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即一个char数组。但在使用_vsctprintf函数试图得到数据长度时,编译出错,提示找不到标识符(编译环境VS2008+SDK)。
请教各位大侠,上述问题如何解决,是否有更好的传输浮点数据的方法?

网友:
_ecvt
_fcvt
_gcvt
Converts a floating-point value to a string

亦或
sprintf( pbuffer, "%f", fVal );

然后发送字符串

网友:
会有这种问题吗?只要你定义好两边的协议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可以把小数乘以一定的值比如1000,把它变为整数进行传输

网友:
用sprintf是可以的,PC端用sscanf转换成浮点数,一直都是这么用,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我用以下代码试了一下,但从串口助手看到的是浮点串和一些奇怪的字符,是我的代码有问题吗?
va_list  args;
char  buffer[256];
DWORD actlen;
va_start(args,format);
vsprintf(buffer,format,args);
WriteFile(m_hComm,buffer,256,&actlen,NULL);
va_end(args);

个人感觉好像和buffer的size定得太大有关,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
sprintf函数我也试过了,如果用"%f"格式的话,它好像只能转换小数点后6位数据。

网友:
用%0.xf的格式应该可以吧, x > 6有问题吗?

网友:
目前用固定格式是可以了,但是传过去之后,数据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分割符。请问大家:是在每个串的后面再加一个自定义符号这样来做吗?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啊?

网友A:
自己加分隔符,我经常用逗号做分隔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分隔符,我经常用逗号做分隔符。

恩,以前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float 的长度不是四个字节的 二进制数据吗?
发送这个四个字节的二进制数据不可以吗?

网友:
float 是32位的
double 是64位的

发送二进制数据不就可以了吗,接收端接收到按照对应的类型来处理就可以了吧。

网友:
谢谢sunrain_hjb大师的解答,我还想再问下,一般都是用固定格式来传输的吗?比如"%0.xf"。传输之前是不是应该计算下实际串的长度,因为WriteFile(m_hComm,buffer,256,&actlen,NULL);中这样直接传输整个buffer的size好像会出问题。

网友:
要计算, 如果你直接用使用%f的格式传输, 传输出来的数据是完整精度的(小数点后所有有效数据都会被传输), 这样的话你就无法计算字符串长度, 反之使用%0.xf你就可以按照计算出来的字符串长度来开辟合适长度的buffer了

网友:
前面2位大侠的回复,我没有能够及时看到,真是不好意思。
请问rzsheng大侠,能够详细说明下发送二进制数据的方法吗?

网友:
谢谢FLandY1982的解答。看来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

网友B:
最后请教一下gooogleman大侠,现在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做的呢?

网友:
以前在单片机上用"%0.xf"。进行格式化传输

网友:
长度通过strlen计算得到,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请教一下gooogleman大侠,现在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做的呢?

串口是个二进制数据流,所以楼主不要直接把浮点数据发上去,而应该把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离发送。

我以前毕业设计Can 总线就是这样分离的,很简单的,你不要想得这么复杂。

网友:
串口本身就是二进制传输的,问题实质就是发送协议的问题,就是你约定怎么把数值变成二进制,然后收到后再按照你自己的约定逆回去,比如你可以用数值表示字符的ASCII码来发,321-> '3' '2' '1'也就是0x33 32 31 小数点和分隔符你可以选用数值字符和小数点以外的任意ascii码

网友:
谢谢gooogleman和hiproz两位大侠的详细解答。我大概了解怎么以二进制方式传输了。

网友:
想不通哦。怎么会被强制转换了呢?我记得我有时候传数据是用结构体发送的,然后在pc上转换成对应的结构体,不会出现什么强制转换啊???另外,float只不过是存放了4个字节的一个类型,你按字节发送的时候怎么会被转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