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
按键控制无线遥控发送是脉冲
现在我想对接收板接收到无线模块发送的信号进行分析
1.如果只是单个脉冲电机就微动一下
2.如果是连续的脉冲,电机就保持转动状态,再发一个脉冲,电机才停止

现在不知道如何判断发送的是单个脉冲还是连续脉冲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设置一个定时器,接收到一个脉冲后就启动定时器,在一定时间内再收到脉冲就是多个脉冲,否则就认为单脉冲

网友:
电机是步进电机吧,那就一个脉冲电机走一步。
如果是直流电机,需要的是速度命令,速度《》0电机就保持命令给定的速度转动状态,如果速度=0电机停止。

网友:
如果是按键来控制无线遥控发送脉冲的话,那就很容易了。我想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按下键,那么通过IR发射脉冲,你如果按键一直不松掉,那么主IC就会一直收到高、低、高、低...这样一种持续的脉冲, 那么IC控制的电机就会一直转动。
所以当你按键、松开、按键、松开,这就可以被认为收到单个脉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定时器,接收到一个脉冲后就启动定时器,在一定时间内再收到脉冲就是多个脉冲,否则就认为单脉冲

关闭电机转动也是用无线控制的,也是识别单个脉冲

网友A:
不同命令发送不同的数据,接收端进行判断

网友:
无线遥控应该使用命令,而不是单个脉冲,如果是多频道无线遥控有单个脉冲的方式,那是利用各个频道来区分命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命令发送不同的数据,接收端进行判断

接收的是没有编码的模拟信号

网友:
没有编码的模拟信号(脉冲信号),太简单了吧,看看电视机的遥控器。

网友:
我刚用示波器测了一下
无线遥控的发射键如果一按一松,接收的是一个方波
发射键如果长时间按住,接收的是一个正脉冲,然后逐渐下滑一直到0
如何判断后者的状态?

网友B:
还是没说清楚,按你说的是一按为高电平一松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说清楚,按你说的是一按为高电平一松为低电平。

按住不放的话是一个下滑的抛物线
一按一松就是一高一低

网友:
这个得看下方波的持续时间
假如说单按(就是一按一送)方波持续10MS,
那么定时器的最小值不能超过10MS,
对面检测到高电平立即启动定时器,
定时时间(<10MS,但不能太小了否则可能把下滑的抛物线当成高电平了)
到了后检测如果仍然是高电平那说明接受到的是个方波,而不是下滑的抛物线

网友:
纠结,,LZ,还是没怎么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