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ince 系统声音问题

楼主:
现在我的目的是点击触摸屏和按键都有声音,声音是用蜂鸣器发出,要做驱动响应哪个函数?
用蜂鸣器可否播放WAV文件?

网友:
怎么没人懂啊~

网友:
这应该是硬件电路上如何控制蜂鸣器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函数就可以控制的。

网友:
我的目的是:如当系统弹出错误对话框时,会发出声音,就是想把这个声音换为蜂鸣器来发声,那要修改哪个API函数?

网友:
还是没人懂啊,哎问题太幼稚了

网友:
可以自己做过驱动来控制PWN的声音

网友:
似乎在驱动层这两者是不区分的
不过驱动里对midi和wav是有区别的,如果系统声音是按midi调的话,还是有办法控制的

网友:
通过蜂鸣器,就不可能发出和声卡那么丰富的声音了,蜂鸣器只能有单音出来。至于怎么发音,就是音频驱动决定的了。wince的音频驱动是分层的,MDD层和PDD层,你只要实现PDD层,在PDD层中驱动蜂鸣器即可了。驱动蜂鸣器就应该简单了,一个PWM或是GPIO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