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的spare区格式是什么啊?

楼主:
NAND FLASH的spare区格式是什么啊?
小块的。。16BIT的。。。

网友:
我自己找到了。。。
528B的。。
MAIN AREA 512B
SPARE AREA 16B

LSN0 LSN1 LSN2 RESERVED RESERVED BI ECC0 ECC1 ECC2 S-ECC0 S-ECC1 RESERVED RESERVED RESERVED RESERVED RESERVED

> LSN : Logical Sector Number
> ECCa,ECCb,ECCc : ECC code for Main area data
> S_ECCa,S_ECCb : ECC code for LSN data
> BI : Bad block Information

网友: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是哪种方式对hw进行管理
如ms的fal和samsung的vfl

网友:
要看BSP代码

网友:
SLC一般一页都是528字节,数据区512字节,这多出来16Bytes是用于在读写操作的时候存放校验码用的,一般不用做普通数据的存储区。

网友A:
请问,Logical Sector Number跟数据存放在FLASH里的地址有什么对应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ogical Sector Number跟数据存放在FLASH里的地址有什么对应关系啊?

透过管理层进行映射,这部分是flash算法中的核心内容
你可以简单的看一下ce6.0下的fal代码,可以找到这部分内容

网友:
codewarrior兄回答的很正确。
我隐约记得网上可以搜"nand flash 原理",有一篇文章可以参考。

网友:
NAND Flash因为可能存在坏块,所以一定会有spare区了。page分为main和spare区。main是用来保存数据的。spare区一般用来标记坏块,和保存对main区数据的ECC校验码。

至于spare 区的格式,这个由自己设定,没有标准格式的。正如楼主的
LSN0 LSN1 LSN2 RESERVED RESERVED BI ECC0 ECC1 ECC2 S-ECC0 S-ECC1 RESERVED RESERVED RESERVED RESERVED RESERVED
也是一种。

至于说地址跟sector的数目关系。我觉得是因为存在有坏块,所以地址中间会有断开,不连续、数值很大而且不能直接访问,不方便管理。而用sector的概念就比较好处理。统计下来整个flash有多少好的sector,每次写了多少sector,还剩下多少sector,一目了然。

网友A:
为什么我用编程器读出来的nand flash数据有SPARE区信息。。。

而我用H-JTAG通过JTAG口读出来的SPARE区没有SPARE区信息。。。。

好奇怪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用编程器读出来的nand flash数据有SPARE区信息。。。

而我用H-JTAG通过JTAG口读出来的SPARE区没有SPARE区信息。。。。

好奇怪的事。。。

这个有什么好奇怪的。两者软件实现的不一样啊

网友:
去写个flash驱动,保证你对这些很了解

网友:
那如果我修改的内容,然后再用H-JTAG写进去,是要加Spare Area 呢?还是不加?

网友:
這就要看你自己了。
如果是自己寫的一些代碼,不要加main區進行ECC的話,你可以不用加Spare Area。

如果你用其他的系統,系統里面有ECC的算法,那你就的按照他的規則來,要加spare area了。

网友:
我现在是逆向工程,把NAND FLASH里的文件还原成一般文件格式。请指教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