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显示灯的实例

楼主:
在xilinx ise中用Verilog语言写出的控制显示灯亮暗的实例

网友:
咋都没人看看啊!!!

难道真的那么难吗???

网友:
不就是控制IO口?那应该很简单把.

网友:
就是很简单的那个,可是我刚入门,不懂啦!

求各位赐教下!!

网友:
难道这题就这么难 吗???????????

网友:
楼主直接 在网上 找下Verilog实现IO口 控制的例程 就好。

关键是你在对对应的CPLD或者FPGA 分配管脚时,处理好就好。

网友:
我不会,但是知道先要分配io,时钟,

然后就是控制io了,hoho

网友:
上课不认真了吧 ,,,,好好听  老师都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