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XX系列掉电模式(I18) 1.8V电源电流偏大,求教??

楼主:
手册上掉电模式下为10uA,可是我的板子测试为100uA左右,

应该进入了掉电模式,要不不会这么小,可是和手册上说的相比还是有点大,怎么才能进一步减小呢???

测试环境:外部电源断电,无3.3V电压,电池供给1.8V  进入掉电模式。

网友:
和V3.3电压有关吗??

网友:
降低功耗,IO口应该怎么设置呢??输入口???准双向口??
UP
UP
来人啊!!

网友A:
这个估计与LPC2XXX的外围电路导致的静态功耗。

手册上掉电模式下为10uA,可是我的板子测试为100uA左右,
那么首先你的JATG电路以及一些GPIO的上下拉电阻,需要怀疑与测量。

楼主用的具体是哪个IC,我们用LPC2468
QQ:604914729,把你的图给我看下,我帮你定位下。

网友B:
所有电源都保持正常操作时的电压,这个电流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与LPC2XXX的外围电路导致的静态功耗。

手册上掉电模式下为10uA,可是我的板子测试为100uA左右,
那么首先你的JATG电路以及一些GPIO的上下拉电阻,需要怀疑与测量。

楼主用的具体是哪个IC,我们用LPC2468
QQ:604914729,把你的图给我看下,我帮你定位下。

LPC2214  图我没有电子版的。
现在我保持3.3v电压进入掉电模式,  3.3V和1.8V都有35uV左右电流,加起来还是有70uV有点大哦!!
今天准备设置下IO口,上下拉试试,希望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电源都保持正常操作时的电压,这个电流有多大?

这个26mA左右

哦  上面的单位错了,应该是uA的 保持3.3v电压进入掉电模式,  3.3V和1.8V都有35uA左右电流,加起来还是有70uA有点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