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颜色显示错误

楼主:
处理器用的是S3C2410 液晶屏是群创的AT056TN52 640*480
用16bit真彩色 格式为565
我对每个信号脚都测过  都符合datasheet上的典型值,数据线也没有接错。
但是出来的数据颜色不对 0x1f|0x00|0x00;本来是红色的,它却显示其他颜色和0x00|0x3f|0x1f接近,但不是这个颜色。
我刚开始以为是颜色反了,但我用0x00|0x3f|0x1f去测试的时候,它显示的却不是红色。
在屏的最边上还有条和整个屏不同颜色的线条,大概是10*480(10-20列).
用一副640*480的图像去测,发觉颜色也不对。图像的位置能显示出来,就是颜色不对。
我把数据反向(设置数据极性位),结果还是一样,图像没变化。
求助下大家,看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看下內存中LCD的buffer数据是多少,16bit是两个字节。是否将24bit转化成16bit的过程中取错了数据

网友:
我用0000去测 vd0--vd23都是0的
但屏就是不显示黑色
时序没问题
会不会屏的rgb和正常的rgb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內存中LCD的buffer数据是多少,16bit是两个字节。是否将24bit转化成16bit的过程中取错了数据

buffer为U16X[640*480]  已经把24位转成16位了 测引脚的数据信号也对  时序也对  就是显示的颜色不正确,会不会是屏的RGB排列不一样?

网友:
首先,确定屏(那块玻璃)的信号要求,
2,按照要求连接硬件,设置控制器的参数,
3,控制器和处理器之间的连接要求要对
4,控制器的初始化要对

1,(示波器)检查测量处理器和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保证第一级无错误
2,控制器的相关寄存器设置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如果错误在控制器,那么,很有可能是总线模式不对(硬件连接无错的前提下)
2,在第一级无错的前提下,测量控制器到屏幕的信号,包括数据信号,时钟信号,行场同步信号。

当输出到屏幕的信号都是严格符合规格书上的要求的时候,你的工作已经成功了。
如果还是有问题,恭喜你,你的屏幕可以报废了

一个确定的系统,输出是输入的函数,有怎么样的输入必然对应唯一的输出。
当输出不预期时,必然要么输入错误,要么我们认为的传递函数和实际传递函数相差甚远。

网友:
此屏是18bit数据。就是正常的接口。请仔细检查一下硬件连线。

网友:
TO gelu1040
   你好,我用示波器测过了,信号都是正确的,给数据0000,所有(VD0--VD23)输出脚都是0,但是屏就是不黑,还是白的,我用0xFFFF去测还是一样,VD0--VD23

网友:
全是高电平,这个时候是白的,我压根就调不了黑屏

网友:
引脚                     描述                                         我的接法
1 VLED +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anode                9V
2 VLED+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anode                 9V
3 VLED-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cathode              GND
4 VLED-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cathode              GND
5 GND       P      Power ground                                GND
6 VCOM     I      VCOM input                                   1V
7 VCC       P      Digital power supply(+3.3V)                  3.3V
8 MODE     I       DE or HV mode control Note 1                GND(HV MODE)
9 DE        I       Data Enable                               VM(这个可以不接)
10 VS       I       Vsync signal input                          VS
11 HS       I      Hsync signal input                                  HS
12 B7       I      Blue data input (MSB)                          D7
13 B6      I      Blue data input                                  D6
14 B5      I     Blue data input                                  D5
15 B4     I      Blue data input                                   D4
16 B3      I      Blue data input                                   D3
17 B2      I      Blue data input                                   GND
18 B1     I      Blue data input                                  GND
19 B0     I      Blue data input(LSB)                                  GND
20 G7      I      Green data input(MSB)                          D15
21 G6      I      Green data input                                   D14
22 G5     I      Green data input                                   D13
23 G4      I      Green data input                                   D12
24 G3      I      Green data input                                   D11
25 G2      I      Green data input                                   D10
26 G1     I      Green data input                                   GND
27 G0      I      Green data input(LSB)                          GND
28 R7      I      Red data input(MSB)                                  D23
29 R6      I      Red data input                                 D22
30 R5      I      Red data input                                   D21
31 R4      I      Red data input                                   D20
32 R3      I      Red data input                                   D19
33 R2      I      Red data input                                 GND
34 R1     I      Red data input                                   GND
35 R0      I      Red data input(LSB)                                  GND
36 GND      P      Power ground                                   GND
37 DCLK      I      Sample clock                                  VCLK
38 GND      P      Power ground                                  GND
39 L/R      I      Select left to right scanning direction Note 2,3     3.3V
40 U/D      I      Select up or down scanning direction Note 2,3         GND
41 VGH      I      Positive power for scan driver                          15V
42 VGL      I      Negative power for scan driver                          -10V
43 AVDD      P      Power supply for analog circuit                          5.0V
44 RESET      I      Reset                                                                          GND
45 POL     O      Polarity select for the line inversion  control signal  没接
46 VCOM     I      VCOM input                                                    1.0V
47 NC -           No Connector
48 NC -           No Connector
49 NC -           No Connector
50 NC -           No Connector

这是我的接法
信号线输出的信号和datasheet上的经典值一样。
VD0--VD23也能输出想要的电平,但是液晶的显示颜色却不一样
真不知道怎么会是。

网友:
DE怎么可以不接呢?

网友:
to #9
这个屏分HV mode 和DE mode ,在hv mode下,de可以不接
在de mode 下,vs和hs可以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gelu1040
? 你好,我用示波器测过了,信号都是正确的,给数据0000,所有(VD0--VD23)输出脚都是0,但是屏就是不黑,还是白的,我用0xFFFF去测还是一样,VD0--VD23

HS,VS的极性对不对?
所有信号的频率都对吗?
屏没有问题吧?
怀疑控制器设置上肯定还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gelu1040
? 你好,我用示波器测过了,信号都是正确的,给数据0000,所有(VD0--VD23)输出脚都是0,但是屏就是不黑,还是白的,我用0xFFFF去测还是一样,VD0--VD23

clock,行场信号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谢谢各位
现在好了
还有点小问题
主要是pol和vcom没有连在一起
现在连在一起了
不过颜色太亮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