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中用vc写入的文件,为什么分别用记事本和写字板打开时格式不一致?

楼主:
在VS2005中用vc开发wince上的应用程序,在OnTimer中定时向文件逐行写入字符串,部分代码如下:

tempstr1.Insert(wcslen(tempstr1),_T("\n"));
CStdioFile file1;
CFileException mExcept1;

file1.Open(path+_T("\\")+Filename1+_T("机器1.txt"),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CFile::modeNoTruncate  | CFile::shareDenyNone,&mExcept1);
file1.SeekToEnd();
file1.WreString(tempstr1);

复制到windows xp下打开,在记事本中打开,没有换行出现:
10:30:15 2.25 3.05 6.8710:30:17 1.99 3.07 6.8610:30:19 1.98 3.13 6.86……
10:32:30 0.00 0.00 0.0010:32:31 0.00 0.00 0.0010:32:32 0.00 0.00 0.00……
用写字板打开时:(类似于在调试机器上打开时的格式)
1 0 : 3 0 : 1 5 2 . 2 5 3 . 0 5 6 . 8 7

1 0 : 3 0 : 1 7 1 . 9 9 3 . 0 7 6 . 8 6

1 0 : 3 0 : 1 9 1 . 9 8 3 . 1 3 6 . 8 6
……
不知多余的空格和空行来自何方?请大侠们指教

dzt

网友:
编码问题  写字板可以调下编码格式

网友:
我想要的格式应该是
10:30:15 2.25 3.05 6.87
10:30:17 1.99 3.07 6.86
10:30:19 1.98 3.13 6.86
……
因为还牵扯后面要读数据,我用
while(FileRead.ReadString(str))
{
   ……
}
以为有空行,现在只能读第一行,就认为文件结束

网友:
1. 要自己添加换行标记
2. 注意Unicode

网友:
wince的字符串是unicode类型,占2个字节,对ascii来讲,高字节是0,所以在电脑上用词本打开来看就像变“胖”了。
回车换行符是两个"\r\n",光用"\n"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要自己添加换行标记
2. 注意Unicode

俺是小菜鸟一只,大侠赐教时能具体点吗?最好直接能给代码,嘿嘿

网友:
在线等待中,急盼回复

网友:
编码问题而已,你不用太过执着,不影响使用的。
写字板原样打开,记事本做了写处理而已。

网友:
你最好不要用mfc的类,你的操作都由类库实现,谁也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做的,直接用win32出现问题比较直观,用fopen,fread,fwrite这几个c函数比较方便。

网友:
不等了,第一次发帖不想拖到明年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