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MTK方案怎么这么火?觉得MTK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也就多个GSM实现。欢迎大家讨论优劣

楼主:
现在MTK方案怎么这么火?觉得MTK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也就多个GSM实现。欢迎大家讨论优劣

网友:
人家台湾人都是工作狂!

网友:
还是个ARM7+DSP的系统,跑的应该是没有MMU的操作系统----Nucleus.这个操作系统也不怎么样吧?!

网友A:
只是觉得他们帮我们搞定了很多东西----RADIO+GSM,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少.

网友:
MTK的软件基本上都是turnkey的.
引用 网友A:
只是觉得他们帮我们搞定了很多东西----RADIO+GSM,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少.

网友:
觉得联发科挺牛的,什么芯片都可以自己做出来.FM的芯片,GSM的基带芯片也可以弄.ARM+DSP也可以集成,好牛.

网友:
恩,最近应该会有机会接触联发科的项目,呵呵
期待啊

网友:
没有什么BSP包的讲法.
集成的模块有
1.RADIO---FM
2.BLUETOOTH
3.GSM
4.NAND FLASH
5.SIM卡
6.SRAM
7.SD卡
8.键盘
9.USB OTG
10.JTAG
11.3个串口
12.AC97/I2S
13.CAMERA
14.IRDA红外
15.触摸屏
16.LCD控制器

网友:
觉得一个手机基本要有的东西都有了.

网友:
实现了GSM和BTH蓝牙,这两个在CE下还是有点难度的.
MTK方案的代码是不是很巨大?整个系统不会像CE系统吧!

网友:
turnkey是他们的关键啊

网友:
我觉得MTK 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成熟的经营策略及渠道,以前DVD机就是MTK方案一统天下,手机只不过复制了这种模式。
2.手机turnkey方案,业内做得最早,规模也最大。
3.一次小板成功率高,这非常关键,山寨厂就可以降低生产投入。
  我们自己做的方案,比如采用Intel的WM方案,一板成功率较低,不过目前华为
  海思的Windows Mobile K3,一板成功率也在95%,它的目标就是成为第二个MTK。
4.Nucleus 也是非常出名的实时操作系统,非常稳定,MTK出来以前我们就用它做高端手机,但那时没人想过
  改造成MTK这种方案,现在MTK也可以支持多任务和安装程序了。

MTK的代码也是逐步完善的,2007年的时候我看的代码还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什么框架,代码写得很随意,现在的版本已经经过多次优化和整理,逐步向微软的风格靠近了。我以前用的MTK6226也就500M左右,Windows Mobile 6.14编译好是10G左右。

网友:
10G左右?这么夸张?

网友A:
顶起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一下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