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的定制问题。怎么做自己需要的NK啊

楼主:
我的开发板有做好的BSP包,我想屏蔽去掉一些驱动,写上自己的驱动,然后烧到板子里去,怎么做自己的镜像呢?
新手,求指教!!!!
我的驱动也写好了,屏蔽原有的驱动是不是直接删掉DRIVERS下的驱动文件就可以了呢???

网友A:
改DRIVERS下的dirs文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DRIVERS下的dirs文件即可

除了这个,还要屏蔽掉platform.reg/bib文件,可以设置个变量,在bat中控制是都打包加载等。

网友:
BSP下有个BAT文件的,如smdk2440a.bat
改这里的内容可以屏蔽注册表相应的项

网友B:
引用楼主 september_119 的回复:
新手,求指教!!!!
我的驱动也写好了,屏蔽原有的驱动是不是直接删掉DRIVERS下的驱动文件就可以了呢???

楼主NIU人,新手都会写驱动了。。。

网友C:
SMDKXX.bat文件设置一下,不要编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september_119 的回复:
新手,求指教!!!!
我的驱动也写好了,屏蔽原有的驱动是不是直接删掉DRIVERS下的驱动文件就可以了呢???

楼主NIU人,新手都会写驱动了。。。

呵呵~~
我也是琢磨了几个月,才写出来的啊~~~~所以现在还有好多困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DRIVERS下的dirs文件即可

除了这个,还要屏蔽掉platform.reg/bib文件,可以设置个变量,在bat中控制是都打包加载等。

你们说了这么多,到底要改哪个啊?
还是都要改?
哪位高人给我总结下~~~
谢谢先·~
新手 拜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DKXX.bat文件设置一下,不要编译就好了!

怎么改设置啊···能否具体点~~谢谢~~

网友E:
修改platform.bib文件,该文件用来指导pb该把那些模块或驱动编译进内核。将你不想加入内核的驱动描述行用分号注释,pb就不会把相应的模块或驱动编译进内核。此时pb会继续编译相应的模块或驱动,并生成目标文件,只不过不把它编译进内核NK。如果想把自己写的驱动编译进内核,首先确保你写的驱动被pb编译到了,即在你的工程release目录中有对应的.dll文件,之后修改platform.bib文件,照葫芦画瓢将你的驱动加入最终的NK映像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改platform.bib文件,该文件用来指导pb该把那些模块或驱动编译进内核。将你不想加入内核的驱动描述行用分号注释,pb就不会把相应的模块或驱动编译进内核。此时pb会继续编译相应的模块或驱动,并生成目标文件,只不过不把它编译进内核NK。如果想把自己写的驱动编译进内核,首先确保你写的驱动被pb编译到了,即在你的工程release目录中有对应的.dll文件,之后修改platform.bib文件,??

谢谢~~~~太感谢了 ~~我来试试~~·

网友:
楼上辛苦了。我想问问如果定制的工程想缩减一些东西该怎么办啊?

网友C:
将你不需要的东西注释掉就可以了!
主要是platform.bib,platform.reg.smdkXXXX.bat(如设置setnouart2=1)等等。
还有有些组件可以不用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你不需要的东西注释掉就可以了!
主要是platform.bib,platform.reg.smdkXXXX.bat(如设置setnouart2=1)等等。
还有有些组件可以不用选择!

smdkXXXX.bat~是不是就删掉不需要的就可以了吗?
你说的等等。。。是还有很多吗??拜托能不能列举下··,按你的改的那些烧不对啊,现在我把开发板的FLASH都毁了,现在系统都没有了。。。。555555555郁闷

网友F:
加减驱动不难吧,那时我自己琢磨了一个下午也搞明白了,比写驱动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减驱动不难吧,那时我自己琢磨了一个下午也搞明白了,比写驱动方便多了~~~

加减会,但做 映像具体有哪些参数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将你不需要的东西注释掉就可以了!
主要是platform.bib,platform.reg.smdkXXXX.bat(如设置setnouart2=1)等等。
还有有些组件可以不用选择!

smdkXXXX.bat~是不是就删掉不需要的就可以了吗?
你说的等等。。。是还有很多吗??拜托能不能列举下··,按你的改的那些烧不对啊,现在我把开发板的FLASH都毁了,现在系统都没有了。。。。555555555郁闷

首先,按照OEM恢复出厂设置
其次,我说一下我的经验吧,但是只能是给你参考,我不敢打包票
正如楼上所说:src/目录下的DIRS里面

DIRS =        \
        DrvLib                \
        DMA                        \
        Camera                \
        CF_ATAPI        \
        Display                \
        HSMMC                \
        IIC                        \
        Keybd                \
        Jpeg        \
        OTG                        \
        PowerButton        \
        PowerControl        \
        Serial                \
        SPI                        \
        Touch                \
        USB                        \
        Wavedev                \
        dm9isa

你不需要就可以注释掉,或者删除掉啊。
接着,SMDKXXXX.bat中,
如果不需要或者不想编译进去可以进行如下设置:
set BSP_NOI2C=  ;这句话就表示选择了编译I2C,下面的自己琢磨
set BSP_NOSPI=1
@REM wifi can be abled when spi is diabled, bxl@hhtech
set BSP_NOWIFI=1

剩下的就是注册表,我不知道这样设置是否已经足够,如果还不行,你可以尝试注册表的设置:
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的驱动在注册表里注释掉就好了,用;就行了!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在留言吧!

网友:
比如你要删除I2C驱动(i2c_drv.c),换为自己写的驱动(i2c_drv_test.c).方法如下:
1、打开PLATFORM\STA2062\src\drivers\i2c目录下的sources文件。
2、将sources文件里的
    SOURCES = \
        i2c_drv.c\
        stream.c
   改为
    SOURCES = \
        i2c_drv_test.c\
        stream.c

这样就OK了!!!PB就会去编译i2c_drv_test.c,而不会去编译i2c_drv.c

网友:
标记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将你不需要的东西注释掉就可以了!
主要是platform.bib,platform.reg.smdkXXXX.bat(如设置setnouart2=1)等等。
还有有些组件可以不用选择!

smdkXXXX.bat~是不是就删掉不需要的就可以了吗?
你说的等等。。。是还有很多吗??拜托能不能列举下··,按你的改的那些烧不对啊,现在我把开发板的FLASH都毁了,现在系统都没有了。。。。555555555郁闷

首先,按照OEM恢复出厂设置
其次,我说一下我的经验吧,但是只能是给你参考,我不敢打包票
正如楼上所说:src/目录下的DIRS里面
? ? ? ? ? ?
DIRS = \
DrvLib \
DMA \
Camera \
CF_ATAPI \
Display \
HSMMC \
IIC \
Keybd \
Jpeg \
OTG \
PowerButton \
PowerControl \
Serial \
SPI \
Touch \
USB \
Wavedev \
dm9isa

你不需要就可以注释掉,或者删除掉啊。
接着,SMDKXXXX.bat中,
如果不需要或者不想编译进去可以进行如下设置:
set BSP_NOI2C=? ;这句话就表示选择了编译I2C,下面的自己琢磨
set BSP_NOSPI=1
@REM wifi can be abled when spi is diabled, bxl@hhtech
set BSP_NOWIFI=1

剩下的就是注册表,我不知道这样设置是否已经足够,如果还不行,你可以尝试注册表的设置:
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的驱动在注册表里注释掉就好了,用;就行了!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在留言吧!

谢谢啊~~嘿嘿~
我试试 ,好像你说的我都有改哦·:)